未知触摸屏主板,如何下载里面的数据?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9-04-10):
这是触摸屏一个主板,没有牌子也没有型号,我想把里面的数据下载下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怎么操作,请求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
主板上写有MPU618—37—V1.2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板上写有MPU618—37—V1.2

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吗,找不到编程软件

网友A(2022-02-23):
看着跟昆仑通泰的板子一样

网友B(2022-04-17):
没外壳吗?看看外壳,要不知道是哪个主板不知道型号,找 软件版本不好找。

网友C:
有外置rom吗可以试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