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8和8.7都打不开网上下载的仿真,乍回事

楼主(2019-04-10):
如题,求帮助

网友A:
1.版本没破解好或者是演示版 2文件不能直接双击打开,要先打开PROTEUS,打开工程,然后再打开文件

网友A:
文件不能直接双击打开,要先打开PROTEUS软件,在文件菜单里打开工程,然后找到要打开的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