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这样显示数码管亮度不够?延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9-04-10):
为什么这样显示数码管亮度不够,为啥显示函数里不要加延时了,加了延时不能实现功能!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ch_1 = P2^2;
sbit weich_2 = P2^3;
sbit key_1 = P3^3;
sbit key_2 = P3^4;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
uchar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tempdata[8];

void delayms(uchar t);
void display(uchar firstbit,uchar Num);
void init();
void main()
{
        uchar num;
        key_1 = 1;
        key_2 = 1;
        init();
        while(1)
        {
                if(!key_1)
                {
                        delayms(10);
                        if(!key_1)
                        {
                                while(!key_1);
                                {
                                        if(num<99)
                                                num++;
                                }
                        }
                }
                if(!key_2)
                {
                        delayms(10);
                        if(!key_2)
                        {
                                while(!key_2);
                                {
                                        if(num>0)
                                                num--;
                                }
                        }
                }
                tempdata[0] = duanma[num/10];
                tempdata[1] = duanma[num%10];

        }
}
void delayms(uchar t)
{
        uchar i,j;
        for(i=0;i<120;i++)
                for(j=0;j<t;j++);
}

void display(uchar firstbit,uchar Num)
{
        u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 = 0;
                duanch_1 = 1;
                duanch_1 = 0;

                dataport = weima[i+firstbit];
                weich_2 = 1;
                weich_2 = 0;

                dataport = tempdata[i];
                duanch_1 = 1;
                duanch_1 = 0;
        }
}

void init()
{
        TMOD|=0x01;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display(0,3);
}

网友A:
你的显示函数这样处理当然会出问题,改一下即可。每次中断只显示一位。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ch_1 = P2^2;
sbit weich_2 = P2^3;
sbit key_1 = P3^3;
sbit key_2 = P3^4;
uchar num;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tempdata[8];

void delayms(uchar t);
void display();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_1)
                {
                        delayms(10);
                        if(!key_1)
                        {
                                while(!key_1);
                                {
                                        if(num<99)
                                        num++;
                                }
                        }
                }
                if(!key_2)
                {
                        delayms(10);
                        if(!key_2)
                        {
                                while(!key_2);
                                {
                                        if(num>0)
                                        num--;
                                }
                        }
                }
                tempdata[0] = duanma[num/10];
                tempdata[1] = duanma[num%10];

        }
}
void delayms(uchar t)
{
        uchar i,j;
        for(i=0;i<120;i++)
            for(j=0;j<t;j++);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dataport=0x00;//消隐
        duanch_1 = 1;
        duanch_1 = 0;
        switch(i)
        {
                case 0:
                        dataport = weima[i];//送十位位码
                        weich_2  = 1;
                        weich_2  = 0;

                        dataport = tempdata[i];//送十位段码
                        duanch_1 = 1;
                        duanch_1 = 0;
                        i++;
                break;
                case 1:
                        dataport = weima[i];//送个位位码
                        weich_2  = 1;
                        weich_2  = 0;

                        dataport = tempdata[i];//送个位段码
                        duanch_1 = 1;
                        duanch_1 = 0;
                        i=0;
                break;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display();
}

网友B:
延时加大点试试。

网友C:
第一:你的显示函数中没有延时程序,所以亮度不够。数码管从不亮到亮,现从亮到不亮,都是需要时间的,你开了马上关,时间太短,所以不太亮。
第二:你的程序说不能加延时,是因为你的定时器为2ms,如果延时过长,就会中断嵌套,这就不好办了,所以加了延时就死了,功能不能实现。
第三:两种解决方案:
(1)定时器时间加大一点,配合的延时时间要算好,中断程序执行时间不超过定时时间
(2)重新规划程序,例如定时中断一次只显示一位数码管

网友D:
主要是定时器时间问题,上面的解决方案很好!

网友E:
我看主要问题还是在没有消影

网友F:
延迟的问题,尝试加长试一试

网友G:
可以加上去延时抖动,如,在
P1=0x01;
delay(5);
P1=0x00;//去延时抖动,解决数码管显示不清楚的问题

网友H:
主要是定时器时间问题,上面的解决方案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