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51单片机开机的时候复位?

楼主(2019-04-10):
(无正文)

网友A:
开机不是自动复位吗

网友B:
开机会自动复位的,你可以试一下当你配置好io口后,在你led由单片机搞电平点亮时,在你通电瞬间,LED会先暗一下然后再点亮的

网友C:
查芯片手册上关于RESET的部分。

网友D:
新型51内核的单片机都有加电自动复位功能,老款51单片机需要在加电时由外部复位电路来提供复位脉冲完成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