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梯控制系统,是否需要考虑电机运行时电梯位置的影响?

楼主(2019-04-10):
敬请大佬解答

网友A:
你可以不考虑,不过你在三楼,按了个下楼。
请问这时电梯需要上行,还是下行呢?

网友B:
当然要考虑电机运行过程和电梯位置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考虑电机运行过程和电梯位置的影响。

知道了,蟹蟹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考虑,不过你在三楼,按了个下楼。
请问这时电梯需要上行,还是下行呢?

如果三楼以上没有人按下楼的话,那么电梯就应该下行吧?
我应该加一个这样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