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多功能小车,蓝牙,红外寻迹,红外避障,超声波避障,语音播报,温湿度显示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ISP_DATA  = 0xe2;                        // 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 = 0xe3;                        //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sfr ISP_ADDRL = 0xe4;                        //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sfr ISP_CMD   = 0xe5;                        // 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  = 0xe6;                        // 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 = 0xe7;                        // 命令寄存器

sbit rs_p=P3^5;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rw_p=P3^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en_p=P3^4;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DHT11_P = P0^7;         //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
sbit s1_P = P3^7;                // “设置”按键的管脚
sbit s2_P = P3^3;                // “减”按键的管脚
sbit s3_P = P3^2;                // “加”按键的管脚

sbit ENA=P0^0;        //定义L298N电机驱动模块引脚  6个
sbit M1A=P0^1;
sbit M1B=P0^2;
sbit M2A=P0^3;
sbit M2B=P0^4;
sbit ENB=P0^5;

sbit A5=P2^1;        //语音播报模块
sbit A4=P2^2;
sbit A3=P2^3;
sbit A2=P2^4;
sbit A1=P2^5;

sbit xunji1=P1^0;   //定义寻迹引脚  4个
sbit xunji2=P1^1;
sbit xunji3=P1^2;
sbit xunji4=P1^3;

sbit hongwai5=P2^6;   //定义避障红外对管引脚   2个
sbit hongwai6=P2^7;

sbit TRIG = P2^0; //超声波发送端
sbit ECHO = P0^6; //超声波接收端

sbit IN=P3^7;

//uchar flag = 0;      //溢出标志位
uint bht; //蓝牙
uchar zuodianji=190;//调节范围0-225,0最快,225停止
uchar youdianji=150;//小车实际速度左慢右快
uchar time;

uchar temp;                                        // 保存温度
uchar humi;                                          // 保存湿度

uchar AlarmTL;                                // 温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TH;                                // 温度上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L;                                 // 湿度下限报警值
uchar AlarmHH;                                // 湿度上限报警值

void tingzhi();  //停止
void qianjin();  //前进
void houtui();    //后退
void weizuozhuan();   //左转
void weiyouzhuan();    //右转
void zuozhuan();
void youzhuan();
void UART_INIT();//串口工作模式
void init0();    //设置定时器0八位自动重装模式用于pwm调速
void init_time();//设置定时器0十六位计数模式
void csb();      //超声波避障
void bizhang();  //红外避障
void yuyin();    //语音播报模块
void yuyin1();    //第二首音乐
void delay_ms(uint z);//延时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x);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50us();

/*********************************************************/
//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
/*********************************************************/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
//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 对STC89C51系列来说,每次要写入0x46,再写入0xB9,ISP/IAP才会生效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从0x2000地址开始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
//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便擦除该扇区,写入前要先擦除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rs_p = 0;
        rw_p = 0;
        en_p = 0;
        P1=cmd;

        delay_ms(1);

        en_p = 1;
        delay_ms(1);
        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rs_p = 1;
        rw_p = 0;
        en_p = 0;
        P1=dat;

        delay_ms(1);

        en_p = 1;
        delay_ms(1);
        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char num)
{
        LcdWriteData(num/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LcdPrintStr("  DHT11 System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T:   C   H:  %RH");
        LcdGotoXY(1,4);
        LcdWriteData(0xdf);
}

/*********************************************************/
// 10us级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0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读取DHT11单总线上的一个字节
/*********************************************************/
uchar DhtReadByte(void)
{
        bit bit_i;
        uchar j;
        uchar dat=0;

        for(j=0;j<8;j++)
        {
                while(!DHT11_P);        // 等待低电平结束
                Delay10us();                        // 延时
                Delay10us();
                Delay10us();
                if(DHT11_P==1)                // 判断数据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
                        bit_i=1;
                        while(DHT11_P);
                }
                else
                {
                        bit_i=0;
                }
                dat<<=1;                                   // 将该位移位保存到dat变量中
                dat|=bit_i;
        }
  return(dat);
}

/*********************************************************/
// 读取DHT11的一帧数据,湿高、湿低(0)、温高、温低(0)、校验码
/*********************************************************/
void ReadDhtData()
{
        uchar HumiHig;                // 湿度高检测值
        uchar HumiLow;          // 湿度低检测值
        uchar TemHig;                        // 温度高检测值
        uchar TemLow;                        // 温度低检测值
  uchar check;                        // 校验字节

        DHT11_P=0;                                // 主机拉低20ms
        delay_ms(20);
        DHT11_P=1;                                //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4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while(!DHT11_P);        // 等待DHT的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_P);                // 等待DHT的高电平结束

        //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HumiHig = DhtReadByte();         // 湿度高8位
        HumiLow = DhtReadByte();         // 湿度低8为,总为0
        TemHig  = DhtReadByte();         // 温度高8位
        TemLow  = DhtReadByte();         // 温度低8为,总为0
        check   = DhtReadByte();        // 8位校验码,其值等于读出的四个字节相加之和的低8位

        DHT11_P=1;                                                                // 拉高总线

        if(check==HumiHig + HumiLow + TemHig + TemLow)                         // 如果收到的数据无误
        {
                temp=TemHig;
                humi=HumiHig;
        }
}

// 是否需要报警判断

void AlarmJudge(void)
{

        if((temp>AlarmTH)||(temp<AlarmTL)||(humi>AlarmHH)||(humi<AlarmHL))
        {
         yuyin1();
        }

//        uchar i;

//        if(temp>AlarmTH)                                // 温度是否过高
//        {
//                LedTH_P=0;
//                LedTL_P=1;
//        }
//        else if(temp<AlarmTL)                // 温度是否过低
//        {
//                LedTL_P=0;
//                LedTH_P=1;
//        }
//        else                                                                                // 温度正常
//        {
//                LedTH_P=1;
//                LedTL_P=1;
//        }

//        if(humi>AlarmHH)                           // 湿度是否过高
//        {
//                LedHH_P=0;
//          LedHL_P=1;
//        }
//        else if(humi<AlarmHL)                // 湿度是否过低
//        {
//                LedHL_P=0;
//                LedHH_P=1;
//        }
//        else                                                                           // 湿度正常
//        {
//                LedHH_P=1;
//                LedHL_P=1;
//        }

//        if((LedHH_P==0)||(LedHL_P==0)||(LedTH_P==0)||(LedTL_P==0))         // 蜂鸣器判断,只要至少1个报警灯亮,蜂鸣器就报警
//        {
//                for(i=0;i<3;i++)
//                {
//                        Buzzer_P=0;
//                        DelayMs(100);
//                        Buzzer_P=1;
//                        DelayMs(100);
//                }
//        }
}

/*********************************************************/
// 按键扫描,用于设置温湿度报警范围
/*********************************************************/
void KeyScanf()
{
        if(s1_P==0)                // 判断设置按键是否被按下
        {
/*********************将液晶显示改为设置页面的***********************************/

                LcdWriteCmd(0x01);                                // 设置界面的显示框架
                LcdGotoXY(0,0);
                LcdPrintStr("Temp: 25-       ");
                LcdGotoXY(1,0);
                LcdPrintStr("Humi:   -       ");

                LcdGotoXY(0,6);                                                 //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9);                                                 // 在液晶上填充温度的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TH);

                LcdGotoXY(1,6);                                                 //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HL);
                LcdGotoXY(1,9);                                                  // 在液晶上填充湿度的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HH);

                LcdGotoXY(0,7);                                                 // 光标定位到第0行第7列
                LcdWriteCmd(0x0F);                                // 光标闪烁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s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温度的下限值*********************************************/

                while(s1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温度下限的设置
                {
                        if(s2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0)                                        //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TL--;
                                LcdGotoXY(0,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7);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延时
                        }
                        if(s3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99)                                //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L++;
                                LcdGotoXY(0,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7);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延时
                        }
                }

                LcdGotoXY(0,10);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s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温度的上限值****************************************/

                while(s1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温度上限的设置
                {
                        if(s2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H>0)                                  //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TH--;
                                LcdGotoXY(0,9);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TH);
                                LcdGotoXY(0,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延时
                        }
                        if(s3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H<99)                                 // 只有当温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H++;
                                LcdGotoXY(0,9);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TH);
                                LcdGotoXY(0,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延时
                        }
                }

                LcdGotoXY(1,7);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s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湿度的下限值************************************/

                while(s1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湿度下限的设置
                {
                        if(s2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L>0)                                         //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HL--;
                                LcdGotoXY(1,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HL);
                                LcdGotoXY(1,7);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if(s3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L<99)                          // 只有当湿度下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L++;
                                LcdGotoXY(1,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HL);
                                LcdGotoXY(1,7);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延时
                        }
                }

                LcdGotoXY(1,10);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s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湿度的上限值***********************************/

                while(s1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湿度上限的设置
                {
                        if(s2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H>0)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HH--;
                                LcdGotoXY(1,9);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HH);
                                LcdGotoXY(1,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if(s3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HH<99)                                // 只有当湿度上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HH++;
                                LcdGotoXY(1,9);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湿度上限值
                                LcdPrintNum(AlarmHH);
                                LcdGotoXY(1,10);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_ms(350);                                        // 延时
                        }
                }

                LcdWriteCmd(0x0C);
                LcdShowInit();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s1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Sector_Erase(0x2000);                                                 // 存储之前必须先擦除
                EEPROM_Write(0x2000,AlarmTL);                // 把温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
                EEPROM_Write(0x2001,AlarmTH);                // 把温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1这个地址
                EEPROM_Write(0x2002,AlarmHL);                // 把湿度下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2这个地址
                EEPROM_Write(0x2003,AlarmHH);                // 把湿度上限存入到EEPROM的0x2003这个地址
        }
}

/***************************电机运动状态********************************/
void tingzhi()         //停止
{
   M1A=0;
   M1B=0;
   M2A=0;
   M2B=0;
}

void qianjin()         //前进
{
   M1A=1;
   M1B=0;
   M2A=1;
   M2B=0;
}

void houtui()    //后退
{
   M1A=0;
   M1B=1;
   M2A=0;
   M2B=1;
}

void weizuozhuan()          //左转
{
   M1A=1;
   M1B=0;
   M2A=0;
   M2B=0;
}

void weiyouzhuan()           //右转
{
   M1A=0;
   M1B=0;
   M2A=1;
   M2B=0;
}

void zuozhuan()
{
   M1A=1;
   M1B=0;
   M2A=0;
   M2B=1;
}

void youzhuan()
{
   M1A=0;
   M1B=1;
   M2A=1;
   M2B=0;
}

/**************超声波定时器工作设置*************************/
void init_time()
{
    TMOD = 0x01; //选择定时器0工作 工作方式为方式1
    TH0 = 0; //装初值0
    TL0 = 0;

    TF0 = 0; //中断溢出标志位
    ET0 = 1; //开定时器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PWM调速定时器设置********************************/
void init0()
{
  TMOD=0x02; //定时器工作方式2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220;
  TH0 =220;
        TR0=1;
        ET0=1;
        EA=1;
}
/******************蓝牙串口定时器设置****************************/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
        REN = 1;//允许串口接收
        EA = 1;//开总中断
        ES = 1;//开串口中断
        TMOD = 0x20;//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TL1 = 0xfd;//9600波特率
        TR1 = 1;//启动定时器1
}
//语音播报模块
void yuyin()
{

A5=1;      //第一首音乐
A4=1;
A3=1;
A2=1;
A1=0;
delay_ms(220);
A5=1;
A4=1;
A3=1;
A2=1;
A1=1; // 恢复默认值 11111

}

void yuyin1()
{

A5=1;      //第二首音乐
A4=1;
A3=1;
A2=0;
A1=1;
delay_ms(220);
A5=1;
A4=1;
A3=1;
A2=1;
A1=1; // 恢复默认值 11111

}

/********************继电器******************************/

void jidianqi()
{
uchar i;
for(i=0;i<25;i++)
{
IN=0;
delay_ms(20);
}
}

/*******************************红外寻迹********************************/

void ControlCar(unsigned char ConType)   //控制电机程序 ,带形参
{

  tingzhi();       //首先是停止
switch(ConType)     //根据swith里面的值来驱动车
{
  case 1:          //简单  不用说
  {
    qianjin();
    break;
  }
  case 2:
  {
    houtui();
    break;
  }
  case 3:
  {
    zuozhuan();
        break;
  }
  case 4:
  {
    youzhuan();
        break;
  }
  case 5:
  {
    weiyouzhuan();
        break;
  }
   case 6:
  {
    weizuozhuan();
        break;
  }

  case 8:
  {
    tingzhi();
        break;
  }
}
}

网友A(2019-04-19):
楼主,你的程序压缩包也上传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程序压缩包也上传一下么

在上面

网友C:
请问语音播报可以用SYN6288-A来代替吗?

网友D:
楼主,文件是不是缺了的

网友E:
有没有硬件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文件是不是缺了的

没有吧,都在压缩包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硬件方案?

我是初学者,硬件设计到的方面太广,目前正在学习

网友F:
楼主你的程序是两轮的还是四轮的呀,我看代 码上是两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程序是两轮的还是四轮的呀,我看代 码上是两轮的

一个L298N驱动四个轮子,也可以用两个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G:
学写了,谢谢,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H:
学习了,下载研究 下哦。

网友I(2019-09-24):
原理图不上传没用啊

网友J:
楼主可以有偿帮忙做一个中型的多功能电动车吗?

网友K:
怎么实现避障语音提示,比如遇到障碍是语音播报说前方有障碍这样子

网友L(2020-01-13):
楼主大人,请问能发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M(2020-09-13):
亲爱的楼主大兄弟,可以发一下文档材料吗

网友N(2020-12-24):
有原理图吗,想学着做做

网友O(2021-10-18):
楼主你好,我正在做红外寻迹小车,请问楼主用的红外寻迹模块是哪个型号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