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改写单片机程序{使k2按键按下,显示屏数字加1}

楼主(2019-04-10):
【求大神帮我改写程序,使按键k2按下时,显示屏数字可以加1,以下是程序】

#include<reg51.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huchu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key_jia=P3^1;
void xiezhiling(uchar);
void xieshuju(uchar shuju);
char shuju;
void delay(uint);
void chushi();
void main()
{
        chushi();
        while(1)
        {
                xiezhiling(0x81);
                xieshuju('0');
                //delay(10000);

}
}

void chushi()
{
        xiezhiling(0x38);
        xiezhiling(0x01);
        xiezhiling(0x0f);
        xiezhiling(0x06);
        }
void xiezhiling(uchar zhiling)
{
        RS=0;
        RW=0;
        E=0;
        shuchu=zhiling;
        E=1;
        delay(5);
        E=0;
}
void xieshuju(uchar shuju)
{
        RS=1;
        RW=0;
        E=0;
        shuchu=shuju;
        E=1;
        delay(5);
        E=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网友A:
if(key2==0)
{
   delay();//延时程序
   if(key2==0)
    {
      while(1);
      num++;
     }
}//num是你要显示加1的数

网友B:
51课设代做,3408664881

网友C:
void main()
{
        chushi();
        while(1)
        {
                xiezhiling(0x81);
                xieshuju('0');
                //delay(10000);

if(key_jia==0)
{
   delay();//延时程序
   if(key_jia==0)
    {

      shuju++;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ey2==0)
{
   delay();//延时程序

大神大神,我不知道怎么定义num,该怎么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main()
{
        chushi();

谢谢大佬,不过我去试了下,仿真不出来,只能显示一个0,按键按下不能加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大神,我不知道怎么定义num,该怎么写呀

if(key_jia==0)
{
   delay();//延时程序
   if(key_jia==0)
    {
      while(1);
     shuju++;
     }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