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什么问题啊?

楼主:
不懂哪里错了

网友A(2019-04-10):
uncharted code string[]={  .....}漏了花括号

网友B:
给数组赋值要加{},结尾加 ;  每个数组元素之间都要加 ,隔开
int array[] = { 0, 1, 2, 3 };

网友C:
17行开头和20行结尾加上{}

网友D:
数组的元素要用大括号括起来,你括起来再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E:
我看数组好像不太对,你把整个程序都发上来看看

网友F:
数组初始化需要{}配对

另,uchar 应该是 unsigned char,而不是 unsigned int

~~~~~~~~~~~~~~~~~~~~~~~~~~~~~~~~~~~~~~~~

~~~~~~~~~~~~~~~~~~~~~~~~~~~~~~~~~~~~~~

网友G:
简单!
你的string是数组变量,应该有大括号的。
下次直接发程序,图片没法帮你改。
例如: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0x00,0x01,......}

网友H:
大括号没加上啊,低级错误。
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眼拙,点开图片仔细看确定没有大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