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义printf俩个程序不同的反应

楼主(2019-04-10):
我printf打印到串口四,以前的程序没问题的。但是我把串口通信文件放到我新建的工程里,不用printf可以正常通信,调试正常直接进入main函数。用了printf,串口无反应,串口在线调试发现程序直接在启动文件里停留,程序无法前进。

楼主:
看下程序

我的程序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不好意思

网友A:
fputc重定义出问题:
看看Target有没有选use microLIB,勾选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用microLIB,把下面几句话加到程序里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_sys_exit(int x)
{
                x =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