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keil编译错误,为什么不能creat呢?

楼主(2019-04-10):
求助大神,为什么不能creat呢?

网友A:
你的INT型 N值是不是超 范围了。你的单片机如果是8位的,int型取值范围为-32768~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T型 N值是不是超 范围了。你的单片机如果是8位的,int型取值范围为-32768~32767

好像不是,试着改小了,还是这样

网友B:
有可能是头文件路径没有添加正确

楼主:
好了,谢谢各位了,是文件拓展名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