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全彩点阵屏PCB原理图+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16*16全彩点阵屏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d,ee,m1=0,m2=1,m3=2,m4=3,m5=4,m6=5,m7,m8,m9,m10,m11,m12,m13,m14,m15,m16;
uchar yd,xh,xh1;        //yd控制移动间隔时间i:每个字的显示循环;j每个字的显示码除以2
uint yd1=0;                    //显示偏移控制,char类型最多只能显示14个汉字+一个空白位字符

sbit hwx=P3^2;                //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unsigned char l_posit=0;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y_lhj[4];                                        //保存NEC的四个字节数据
bit ly_flag=1;                                                                //成功接收标志

sbit STTP = P4^2;
sbit key1=P4^3;

sbit aa=P4^0;
sbit a1=P2^0;
sbit a2=P2^1;
sbit a3=P2^2;
sbit a4=P2^3;

sbit bb=P0^4;
sbit b1=P0^0;
sbit b2=P0^1;
sbit b3=P0^2;
sbit b4=P0^3;

sbit cc=P0^5;
sbit c1=P2^4;
sbit c2=P2^5;
sbit c3=P2^6;
sbit c4=P2^7;

void delay(uint c)
{
        int i,j;
        for(i=0;i<c;i++)
        for(j=0;j<1;j++);
}
void out_rxd(uchar *d)
{
        SBUF=*d;
        while(TI==0);
        TI=0;
}
void mm1()
{
        if(m1==1){aa=0;bb=1;cc=1;}
        if(m1==2){aa=0;bb=0;cc=1;}
        if(m1==3){aa=1;bb=0;cc=1;}
        if(m1==4){aa=1;bb=0;cc=0;}
        if(m1==5){aa=1;bb=1;cc=0;}
        if(m1==6){aa=0;bb=1;cc=0;}
}
void mm2()
{
        if(m2==1){aa=0;bb=1;cc=1;}
        if(m2==2){aa=0;bb=0;cc=1;}
        if(m2==3){aa=1;bb=0;cc=1;}
        if(m2==4){aa=1;bb=0;cc=0;}
        if(m2==5){aa=1;bb=1;cc=0;}
        if(m2==6){aa=0;bb=1;cc=0;}
}
void mm3()
{
        if(m3==1){aa=0;bb=1;cc=1;}
        if(m3==2){aa=0;bb=0;cc=1;}
        if(m3==3){aa=1;bb=0;cc=1;}
        if(m3==4){aa=1;bb=0;cc=0;}
        if(m3==5){aa=1;bb=1;cc=0;}
        if(m3==6){aa=0;bb=1;cc=0;}
}
void mm4()
{
        if(m4==1){aa=0;bb=1;cc=1;}
        if(m4==2){aa=0;bb=0;cc=1;}
        if(m4==3){aa=1;bb=0;cc=1;}
        if(m4==4){aa=1;bb=0;cc=0;}
        if(m4==5){aa=1;bb=1;cc=0;}
        if(m4==6){aa=0;bb=1;cc=0;}
}
void mm5()
{
        if(m5==1){aa=0;bb=1;cc=1;}
        if(m5==2){aa=0;bb=0;cc=1;}
        if(m5==3){aa=1;bb=0;cc=1;}
        if(m5==4){aa=1;bb=0;cc=0;}
        if(m5==5){aa=1;bb=1;cc=0;}
        if(m5==6){aa=0;bb=1;cc=0;}
}
void mm6()
{
        if(m6==1){aa=0;bb=1;cc=1;}
        if(m6==2){aa=0;bb=0;cc=1;}
        if(m6==3){aa=1;bb=0;cc=1;}
        if(m6==4){aa=1;bb=0;cc=0;}
        if(m6==5){aa=1;bb=1;cc=0;}
        if(m6==6){aa=0;bb=1;cc=0;}
}

void xianshi()
{
        for(xh=0;xh<16;xh++)
        {
                if(xh==0){a1=b1=c1=0;a2=b2=c2=0;a3=b3=c3=0;a4=b4=c4=0;mm1();}
                if(xh==1){a1=b1=c1=1;a2=b2=c2=0;a3=b3=c3=0;a4=b4=c4=0;mm2();}
                if(xh==2){a1=b1=c1=0;a2=b2=c2=1;a3=b3=c3=0;a4=b4=c4=0;mm3();}
                if(xh==3){a1=b1=c1=1;a2=b2=c2=1;a3=b3=c3=0;a4=b4=c4=0;mm4();}
                if(xh==4){a1=b1=c1=0;a2=b2=c2=0;a3=b3=c3=1;a4=b4=c4=0;mm5();}
                if(xh==5){a1=b1=c1=1;a2=b2=c2=0;a3=b3=c3=1;a4=b4=c4=0;mm6();}
                if(xh==6){a1=b1=c1=0;a2=b2=c2=1;a3=b3=c3=1;a4=b4=c4=0;mm1();}
                if(xh==7){a1=b1=c1=1;a2=b2=c2=1;a3=b3=c3=1;a4=b4=c4=0;mm2();}
                if(xh==8){a1=b1=c1=0;a2=b2=c2=0;a3=b3=c3=0;a4=b4=c4=1;mm3();}
                if(xh==9){a1=b1=c1=1;a2=b2=c2=0;a3=b3=c3=0;a4=b4=c4=1;mm4();}
                if(xh==10){a1=b1=c1=0;a2=b2=c2=1;a3=b3=c3=0;a4=b4=c4=1;mm5();}
                if(xh==11){a1=b1=c1=1;a2=b2=c2=1;a3=b3=c3=0;a4=b4=c4=1;mm6();}
                if(xh==12){a1=b1=c1=0;a2=b2=c2=0;a3=b3=c3=1;a4=b4=c4=1;mm1();}
                if(xh==13){a1=b1=c1=1;a2=b2=c2=0;a3=b3=c3=1;a4=b4=c4=1;mm2();}
                if(xh==14){a1=b1=c1=0;a2=b2=c2=1;a3=b3=c3=1;a4=b4=c4=1;mm3();}
                if(xh==15){a1=b1=c1=1;a2=b2=c2=1;a3=b3=c3=1;a4=b4=c4=1;mm4();}

                STTP=0;
                out_rxd(&hanzi[3][xh1+yd1+1]);
                out_rxd(&hanzi[3][xh1+yd1]);
                out_rxd(&hanzi[2][xh1+yd1+1]);
                out_rxd(&hanzi[2][xh1+yd1]);
                out_rxd(&hanzi[1][xh1+yd1+1]);
                out_rxd(&hanzi[1][xh1+yd1]);
                out_rxd(&hanzi[0][xh1+yd1+1]);
                out_rxd(&hanzi[0][xh1+yd1]);
                STTP=1;
                delay(10);
                STTP=0;
                out_rxd(&hanzi[3][0]);
                out_rxd(&hanzi[3][0]);
                out_rxd(&hanzi[2][0]);
                out_rxd(&hanzi[2][0]);
                out_rxd(&hanzi[1][0]);
                out_rxd(&hanzi[1][0]);
                out_rxd(&hanzi[0][0]);
                out_rxd(&hanzi[0][0]);
                STTP=1;
                xh1=xh1+2;
        }
        yd++;
        xh1=0;
        if(yd>ee)        //移动间隔时间;取值0--255
        {
                yd=0;yd1=yd1+32;
                if(yd1>896){yd1=32;}
                m1++;m2++;m3++;m4++;m5++;m6++;
                if(m1>5)m1=0;if(m2>5)m2=0;if(m3>5)m3=0;
                if(m4>5)m4=0;if(m5>5)m5=0;if(m6>5)m6=0;
        }
}

void zd()
{
        EA=1;                                        //首先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1,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IT0=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TMOD=0X01;                                //定时器1的方式1,16位计数器,用来计数时间
        aa=0;
}
/***********外中断1入口函数,P33引脚,红外线接收IC数据脚**************************/
void hongwai(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ia;
        /**************开始判断是否为NEC波形引导码的前9MS和后4.5MS******************************/
        TL0=0;
        TH0=0;                                //定时/计数器1初始值
        TR0=1;                                //定时器以12M晶振12分频计数,即1us计数
        while(!hwx);
        TR0=0;                                //信号翻转停止计数
        if(TH0<60||TH0>80)        //NEC引导码前9MS,计数约9000,TH1约等于35,给个误差值,用30-40之间来判断
                return;

        TH0=0;                                //定时/计数器1初始值
        TR0=1;
        while(hwx){
                delay(20);
                if(TH0>44)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计数约4500,TH1约等于17
                        return;
        }
        TR0=0;
        if(TH0<24)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计数约4500,TH1约等于17
                return;

        /***********开始接收四个字节内容**************************************/
        for(i=0;i<4;i++){
                for(ia=0;ia<8;ia++){
                        while(!hwx);        //低电平开始,不处理只等待高电平

                        TH0=0;
                        TR0=1;                        //高电平开始,启动计数
                        while(hwx){
                                delay(20);
                                if(TH0>30)
                                        return;
                        }
                        TR0=0;
                        //高电平结束,判断数据1或0向变量移入
                        ly_lhj[i]>>=1;                        //数据由高位移入低位
                        if(TH0>8)                                //时间量TH1高于4,即高于1MS判断为1
                                ly_lhj[i]|=0x80;
                }
        }
        ly_flag=1;        //接收成功
……………………

网友A(2020-05-23):
电子元件表可以发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