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的单片机供电问题!电脑USB口正常,充电宝不行

楼主(2019-04-10):
能过红外线摇控小灯的程序.

第一张图下载器接电脑的USB口,供电就正常.
第二张图充电宝,供电,就不行了!!!

何解?

网友A:
充电宝电压够吗?测量单片机运行时的电压

网友B:
拿万用表测测看看单片机那里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的话证明没供上电,有电压的话证明上电电流不足

网友C:
试试7805,如果7805稳压的5V正常工作,说明充电宝要么电压不对(可能性不大),要么电源不纯净干扰太大(可能性较大)

网友D:
充电宝太烂,干扰太大

网友E:
你要看你的电池是几V的和你的灯需要几V。超过5.5V单片机会烧掉。低于5V又不够供电。

网友F:
红灯是供电电流指示灯?      那要测一下电压了,也最好检查一下纹波

网友G:
先量下电压正常吗,或者充电宝限定电流了

楼主:
不是充电宝的问题呀,因为,我还用了其它的电源。手机充电器一样试了的,电池也试过。把PNP直接接负极,等也会量,唯一问题可能红外线接收的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USB线的问题.那根USB线是很旧的一根,接口的位置锈了,万用表一量电阻500多欧.

网友H(2019-06-01):
一般的充电宝会检测电流,太小了会识别为已经充满从而关闭输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USB线的问题.那根USB线是很旧的一根,接口的位置锈了,万用表一量电阻500多欧.[em0 ...

但是为什么连接电脑的USB口就可以正常返回数据呢?

网友J(2020-02-16):
引用 网友I:
但是为什么连接电脑的USB口就可以正常返回数据呢?

有可能是使用电脑的时候,USB线被压住了,导致线路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