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转换器(PCF8591)的返回值如何显示在1602液晶屏上?

楼主(2019-04-10):
接收了AD转换器(PCF8591)的返回值,然后怎么把这个值变成烟雾浓度值显示在LCD1206上?n=iic_readvoldata();然后呢?
uchar iic_readvoldata()
{
        iic_start();
        iic_sendbyte(add_write);
        if(!iic_recACK())
        {
                iic_sendbyte(control_byte);
                if(!iic_recACK())
                {
                        iic_start();
                        iic_sendbyte(add_rec);
                        if(!iic_recACK())
                        {
                                voldata1 = iic_recbyte();
                                iic_sendbyte(0);
                                iic_stop();
                        }
                }
        }
        return voldata1;
}

网友A:
这是我自己写的程序,你自己参悟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
uchar rec_dat[9];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en=P3^2;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P2=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Data);
      DHT11_delay_us(8);
      dat<<=1;
      if(Data==1)
         dat+=1;
      while(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DHT11_delay_us(40);
        R_H=DHT11_rec_byte();
        R_L=DHT11_rec_byte();
        T_H=DHT11_rec_byte();
        T_L=DHT11_rec_byte();
        revise=DHT11_rec_byte();

        DHT11_delay_us(25);

        if((R_H+R_L+T_H+T_L)==revise)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cd();
   while(1)
   {
       DHT11_delay_ms(100);
       DHT11_receive();
       write_com(0x80);
       for(i=0;i<9;i++)
       write_dat(rec_dat[i]);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0x2d);
                 write_dat(0x42);
                 write_dat(0x3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