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长时间掉电有的会复位 有的没问题 电池加了 请教是哪方面问题

楼主(2019-04-11):
电池加了程序也是检测秒标志位决定复位   请教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在看了网上N多文章后,我已想通了:那就是Ds1302初始化,要加个判断,如果经过初始化了,就给其某个寄存器设置个变化,掉电后单片机先访问这里,如果没改变,就初始化;改变了,就跳过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