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通过蓝牙发送获取的GPS信息到手机上 主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9-04-11):
基于STM32F103单片机通过蓝牙发送获取的GPS信息到手机上 主函数怎么写啊??各位大佬用 的蓝牙是HC-06  GPS是  ATK-S1216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gp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hc06.h"

u8 USART1_TX_BUF[USART2_MAX_RECV_LEN];                                         //串口1,发送缓存区
nmea_msg gpsx;                                                                                         //GPS信息
__align(4) u8 dtbuf[50];                                                                   //打印缓存器
const u8*fixmode_tbl[4]={"Fail","Fail"," 2D "," 3D "};        //fix mode字符串

//显示GPS定位信息

//void HC06_Role_Show(void)
//{
//        if(HC06_Get_Role()==1)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ROLE:Master");        //主机
//        else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ROLE:Slave ");                                         //从机
//}
////显示ATK-hc06模块的连接状态
//void HC06_Sta_Show(void)
//{
//        if(HC06_STATE)LCD_ShowString(120,140,120,16,16,"STA:Connected ");                        //连接成功
//        else LCD_ShowString(120,140,120,16,16,"STA:Disconnect");                                 //未连接
//}

//void Gps_Msg_Show(void)
//{
//         float tp;
//        POINT_COLOR=BLUE;
//        tp=gpsx.longitude;
//        sprintf((char *)dtbuf,"Longitude:%.5f %1c   ",tp/=100000,gpsx.ewhemi);        //得到经度字符串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dtbuf);
//        tp=gpsx.latitude;
//        sprintf((char *)dtbuf,"Latitude:%.5f %1c   ",tp/=100000,gpsx.nshemi);        //得到纬度字符串
//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dtbuf);
//        tp=gpsx.altitude;
//         sprintf((char *)dtbuf,"Altitude:%.1fm     ",tp/=10);                                    //得到高度字符串
//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dtbuf);
//        tp=gpsx.speed;
//         sprintf((char *)dtbuf,"Speed:%.3fkm/h     ",tp/=1000);                                    //得到速度字符串
//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dtbuf);
//        if(gpsx.fixmode<=3)                                                                                                    //定位状态
//        {
//                sprintf((char *)dtbuf,"Fix Mode:%s",fixmode_tbl[gpsx.fixmode]);
//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dtbuf);
//        }
//        sprintf((char *)dtbuf,"GPS+BD Valid satellite:%02d",gpsx.posslnum);                         //用于定位的GPS卫星数
//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dtbuf);
//        sprintf((char *)dtbuf,"GPS Visible satellite:%02d",gpsx.svnum%100);                         //可见GPS卫星数
//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dtbuf);
//
//        sprintf((char *)dtbuf,"BD Visible satellite:%02d",gpsx.beidou_svnum%100);                         //可见北斗卫星数
//         LCD_ShowString(30,260,200,16,16,dtbuf);
//
//        sprintf((char *)dtbuf,"UTC Date:%04d/%02d/%02d   ",gpsx.utc.year,gpsx.utc.month,gpsx.utc.date);        //显示UTC日期
//        LCD_ShowString(30,280,200,16,16,dtbuf);
//        sprintf((char *)dtbuf,"UTC Time:%02d:%02d:%02d   ",gpsx.utc.hour,gpsx.utc.min,gpsx.utc.sec);        //显示UTC时间
//  LCD_ShowString(30,300,200,16,16,dtbuf);
//}
int main(void)
{
        u8 t;
        u8 sendmask=0;
        u8 sendcnt=0;
        u8 sendbuf[20];
// u8 reclen=0;
  u16 i,rxlen;
        u16 lenx;
        u8 key=0XFF;
        u8 upload=0;
        POINT_COLOR=RED;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SART2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2波特率为11520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usmart_dev.init(72);        //usmart初始化             CHUAN KOU

        if(SkyTra_Cfg_Rate(5)!=0)        //设置定位信息更新速度为5Hz,顺便判断GPS模块是否在位.
        {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S1216F8-BD Setting...");
                do
                {
                        USART2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9600
                  SkyTra_Cfg_Prt(3);                        //重新设置模块的波特率为38400
                        USART2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38400
      key=SkyTra_Cfg_Tp(100000);        //脉冲宽度为100ms
                }
                while(SkyTra_Cfg_Rate(5)!=0&&key!=0);//配置SkyTraF8-BD的更新速率为5Hz
          //LCD_ShowString(30,120,200,16,16,"S1216F8-BD Set Done!!");
                delay_ms(500);
                //LCD_Fill(30,120,30+200,120+16,WHITE);//清除显示
        }
        while(1)
        {
                delay_ms(1);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x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for(i=0;i<rxlen;i++)USART1_TX_BUF[i]=USART2_RX_BUF[i];
                         USART2_RX_STA=0;                           //启动下一次接收
                        USART1_TX_BUF[i]=0;                        //自动添加结束符
                        GPS_Analysis(&gpsx,(u8*)USART1_TX_BUF);//分析字符串
                        //Gps_Msg_Show();                                //显示信息
                        if(upload)printf("\r\n%s\r\n",USART1_TX_BUF);//发送接收到的数据到串口1
                 }
//                key=KEY_Scan(0);
//                if(key==KEY0_PRES)
//                {
//                        upload=!upload;
//                        POINT_COLOR=RED;
//                        if(upload)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NMEA Data Upload:ON ");
//                        else 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NMEA Data Upload:OFF");
//                 }
                if((lenx%500)==0)
                        LED0=!LED0;
                lenx++;
        }

                while(HC06_Init())        //初始化ATK-hc06模块
        {
//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K-hc06 Error!");
//                delay_ms(500);
//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Please Check!!!");
                        POINT_COLOR=BLUE;
                  delay_ms(100);
        }
//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WK_UP:ROLE KEY0:SEND/STOP");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ATK-hc06 Standby!");
//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Send:");
//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Receive:");
//    HC06_Role_Show();
         while(1)
        {
//                key=KEY_Scan(0);
//                if(key==WKUP_PRES)                                                //切换模块主从设置
//                {
//                           key=HC06_Get_Role();
//                        if(key!=0XFF)
//                        {
//                                key=!key;                                          //状态取反
//                                if(key==0)HC06_Set_Cmd("AT+ROLE=0");
//                                else HC06_Set_Cmd("AT+ROLE=1");
//                                HC06_Role_Show();
//                                HC06_Set_Cmd("AT+RESET");        //复位ATK-hc06模块
//                        }
//                }else

        if(key==KEY0_PRES)
                {
                        sendmask=!sendmask;                                //发送/停止发送
                        if(sendmask==0)LCD_Fill(30+40,160,240,160+16,WHITE);//清除显示
                }else delay_ms(10);
                if(t==50)
                {
                        if(sendmask)                                        //定时发送
                        {
                                sprintf((char*)sendbuf,"ALIENTEK hc06 %d\r\n",sendcnt);
                                  LCD_ShowString(30+40,160,200,16,16,sendbuf);        //显示发送数据
                                u2_printf("ALIENTEK hc06 %d\r\n",sendcnt);                //发送到蓝牙模块
                                sendcnt++;
                                if(sendcnt>99)sendcnt=0;
                        }
//                        HC06_Sta_Show();
//                        t=0;
//                        LED0=!LED0;
//                }
//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
//                        LCD_Fill(30,200,240,320,WHITE);        //清除显示
//                         rec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                          USART2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                        if(reclen==9||reclen==8)                 //控制DS1检测
//                        {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ED1 ON")==0)LED1=0;        //打开LED1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LED1 OFF")==0)LED1=1;//关闭LED1
//                        }
//                         LCD_ShowString(30,200,209,119,16,USART2_RX_BUF);//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USART2_RX_STA=0;
//                }
//                t++;
        }
}
}

网友A(2021-06-24):
请问这个项目代码你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