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B模块 智能家居 四路无线wifi智能继电器 手机控制带APP软件

楼主(2019-04-11):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93mmX宽87mmX高45mm
二、 主要芯片:PSB模块
三、 工作电压:交流220V  另外有直流12V及24V可选。
四、特点:
傻瓜型wifi控制模块,无需编程,只需要下载个APP,链接WIFI就可以控制自带云端。只要模块链接WIFI,手机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控制。
1、具有信号指示灯,四路继电器吸合指示灯。
2、板子功耗小于3W
3、额定切换电流10A以内,切换电压250V以内
4、最大切换功率500W
5、继电器寿命1000000次以上。
6、电器绝缘电阻100M
7、触电耐压1000V
8、继电器最大吸合时间15mS 毫秒
9、继电器最大释放时间5mS  毫秒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40%  ~ 80%RH
适用场合:智能家居。wifi控制
12、使用说明:
【标注说明】
【接线说明】

【应用说明】购买后,提供详细的苹果系统,以及安卓系统的配置说明。
【原理图】
【尺寸图】
安卓手机添加配对改装件详细教程
请跟着下面的教程一步步走,不要跳过任何一步,否则就会导致配对添加失败。

APP下载,在各大安卓应用市场搜索易微联即可。

1. 确认手机连接上家里的wifi,并确认可以上网。
---- 如果手机不连接上家里的wifi,或者wifi无法上网,后续就无法正常添加设备。

2. 长按设备配对按钮,直到绿灯快闪,进入配对状态。
---- 如果不操作这一步,就无法搜索到设备并进行添加。

3. 在手机上点添加设备,并点搜索按钮。

---- [无法搜索到设备原因
1) 长按后设备进入配对状态只有3分钟,然后就会退出,如果登陆APP等操作磨蹭太久,会导致设备退出配对状态,找不到。所以,在按添加之前,先看下设备状态指示灯的是不是还在快闪。
2)安装了手机管家/360手机助手等软件,或者某些系统安全提示,禁止了APP的一些权限,导致无法搜索成功。最简单的办法是进入这些权限管理的地方,全部设置为允许,或者直接信任程序。

4. 搜索如果成功,会进入到下一个页面输入wifi账号和密码。

---- [需要注意的地方
1wifi和密码不能包含中文及一些特殊字符,否则后面会导致设备连不上,添加成功后一直显示设备离线。

2)输入wifi密码时,请开启明文,然后再三确认不要输错,否则也会导致添加后设备离线 - 超过一百个人遇到这种傻逼问题了,就特么不能自己细心点?可以在设备页面再次确认输入的wifi名称和密码是否正确。

3)注意这时磨蹭太久,也会出现设备退出配对状态,导致配对失败,所以最好还是在下一步之前,确认下设备的灯是不是还在快闪 - 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少!

5. 配对成功后,会出现窗口,要设备命名。
---- 设备名称最好不要带特殊字符,可以是中文。某些特殊字符会导致添加失败。一般的. - _没有问题。

6. 添加成功后,会在设备列表中看到你的设备。可能它是离线,因为它刚收到你家路由器的账号密码,也要连接和登陆,需要点时间,一两分钟内就会正常显示设备在线了。

设备在线时绿灯是长亮。

--- [如果还是显示设备离线
1)检查设备的wifi状态指示灯:
A 快闪一下,灭2- 没有连接到路由器。看下第四步说主要地方是否都注意了,再重新长按进入配置状态重新配置一次

B 亮一秒灭一秒,一直重复慢闪 - 已连上路由器和服务器了,只是没有被正确地添加到某个账号下。可以试试断电再上电或者重新添加设备

C 快闪两下后灭两秒,一直重复 - 这个是连上了路由器但没连上服务器。检查确认你的路由器能正常上网。

7. 如果添加失败!
1)提示超时 -- 网络可能有问题,导致APP访问服务器失败
2)提示设备被添加 -- 这个设备之前被别人添加过了,有主人了!在主人账号下删除它之前,不允许其他人添加,要一起使用就让主人分享给你即可。

【图片展示】

GYJ-0169_ 四路WIFI智能控制模块原理图及PCB图.pdf

GYJ-0169_ 四路WIFI智能控制模块产品使用手册.doc

GYJ-0169_ 四路WIFI智能控制模块产品使用手册.pdf

GYJ-0169_ 四路WIFI智能控制模块原理图及PCB图.pdf

GYJ-0169_ 四路WIFI智能控制模块DXP资料.rar

网友A(2020-10-13):
直接可用在現有家電改成wifi遙控 ! 很實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