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脉宽调速用H桥驱动好做吗,还是L298N比较容易实现一些?

楼主(2019-04-11):
麻烦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最后详细一点

网友A:
要看你功率多大?

网友B:
L298N内部功率驱动也是H桥,电流较大的要用MOS功率管接成H桥驱动,电流在3A以内用L298N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你会的、熟悉的更好一些。

网友D:
L298N比较方便,单片机提供PWM输入,网上找个接线图,输出接电机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用L298N比较方便,单片机PWM输入,输出接电机就能实现

网友E:
L298N内部就是一个H桥电路,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