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三极管,基极没给电流,但是Vce电压不为0呢?

楼主(2019-04-11):
为什么我的三极管,基极没给电流,但是Vce电压不为0呢?我仿真的时候,Vce直接就等于电源电压了

网友A:
如果=0,整个通路上的电压总和是多少呢?

网友B:
这个是NPN三极管,他导通的条件就是要基极有电压,基极没有电压,CE不能导通,当然会有电压差了

网友B:
而且你C极电压是24V,就是电源电压,E极接地,这俩脚又不通,当然就是电源电压了,如果你用一个PNP管,那CE倒是有可能会通的

网友C:
基极没给电流,三极管截止,Vce等于电源电压很正常。

网友D:
没有基极电流Vce当然等于电源电压,如果没有基极电流Vce电压为0V岂不是Q2短路了吗?

网友E:
你那个小开关不按下去,基级没电压,Ib=0ma,三极管2N3904截止,C级为24V电源电压,有错吗?
Vce电压为什么=0V呢? 好好回去看书学习去!

网友F:
一直没有整明白仿真该如何做,有可能是我比较懒,不想多装个软件。 我很感兴趣,按钮按下时,你CE端的仿真电压是多少? 麻烦回帖告知,谢谢了。

网友G:
基极没有给电流当然是24V,给了电流才是0V啊,回去多看看电路书。

网友H:
三极管没有导通,集电极电压当然等于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有整明白仿真该如何做,有可能是我比较懒,不想多装个软件。 我很感兴趣,按钮按下时,你CE端的仿真 ...

0.5V,是我的基极电流给小了

网友I(2021-12-25):
看来很多玩单片机的人,不单电路零基础,还初中物理也极差

网友J:
穿透电流导致的

网友J:
说明一下,三极管是流控元件,基极必须有电流才能导通!而不是电压!当然,如果没有电压也就没有电流,但有电压却不一定导通!三极管导通的程度与基极电流有关。

网友K:
这不是正常现象吗?三极管基极没给电压NPN管当然不导通了

网友L:
Ice=Ib×三极管放大倍速, 基极不给电压,Ib为0, Ice=0, 所以三极管截至状态电压为电源电压。仿真正确。

网友M:
基极没有电流,意味着三极管没有导通,C点的电压就是被拉到VCC的电压了啊,VCE之间不就是等于VCC了嘛

网友N:
就是开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