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场效应管 可编程控制模块 STC15F104E单片机晶体管控制开发板

楼主(2019-04-11):
一、简要说明:
1、尺寸:长65mmX宽21mm X高20mm
2、工作电压:直流6到18V伏(注意电源正负极)
3、模块功耗:0.01A
4、主要芯片:STC15F104E、LM7805、IRF1205
二、特点:
1、可编程(通过下载端口可下载程序)
2、有一路输入控制端(可通过调帽选择高或者低电平触发)
3、带电源指示灯和输出指示
4、输出可控制电压7到55V,电流3.5A以下负载,如需控制更大负载,输出加继电器驱动
5、IRF1205是Nmos场效应管,控制负载电源负极
6、使用C语言编程,和51单片机编程一样,使用keil软件编程
7、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功能
三、用途:
   单路场效应管模块具有可编程控制、灵活性强、模块小巧、接线方便,广泛应用与汽车小功率负载控制、各种延时电路、可产生脉冲波形、定时定次催款要账设备等等
四、使用场合:
工业控制、汽车设备改装、毕业设计、单片机学习等等
五、接线说明:

模块电源供电范围直流6到18V,输入控制端,可以选择为高电平触发方式,也可以选择为低电平触发方式,使用跳帽来选择。从而可以使用NPN型传感器或者PNP型传感器来控制
六、下载程序步骤:
1、下载硬件连接
2、使用stc下载软件下载程序

七、keil软件编写的C语言测试程序如下所示
*********************************************************************/
/********************************************************************/
#include<reg51.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char keycnt=0;//按下次数值
uint tcnt,fen; //键值判断
/********************************************************************
                           I/O定义
*********************************************************************/
sbit IN=P3^5;//输入控制端
sbit OUT=P3^4;  //场效应管输出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
      if(IN==0)
      {
        delay(50);
          if(IN==0)
          {
          while(!IN);
          OUT=!OUT;
          }
      }
     }
}
/********************************************************************
                             结束
*********************************************************************/

例程包:
普通类:
001、控制端触发超过四次继电器吸合保持
002、按键控制继电器通断
003、定时器的红外接收程序
004、定时器T0模拟串口
005、看门狗程序
006、EEPROM应用程序
007、按下第二次继电器吸合延时7秒断开
008、汽车倒车灯控制倒车摄像头
009、触发通1s,断开0.5s,循环三次
010、控制端有信号延时2秒继电器吸合,没有是延时2s断开
011、串口、外部中断,掉电存储、定时器综合程序
012、STC15F104E单片机配合DS1302控制继电器
013、有脉冲吸合,无脉冲断开
传感器输入检测类
01、红外传感器(npn)触发断开7s
02、红外检测自动液体灌装程序
串口收发应用类
001、串口发送控制继电器开关
002、串口、外部中断,掉电存储。定时器
003、串口、外部中断,掉电存储。定时器 。。
004、串口、掉电存储时间测试
005、串口发送A,发送B
006、串口温度程序
007、双机通讯远程断电监测控制报警
掉电记忆eerprom类程序
001、掉电记忆延时闭合时间(按键可调节)控制继电器输出
002、定100次使用2012.4.15
003、定次使用
004、定时使用
005、定30次使用2012.5.22
006、定30次使用2012.5.22 -副本
007、定时30分2012.5.22
008、催款、要账、定时、定次催款
009、定3000次
010、定时5分,定次5次2012.4.29
011、定时2000小时使用
012、输入次数判断,掉电保存输出状态2012.9.30
延时闭合类程序
01、接通电源延时4分钟闭合程序
02、接通电源延时5秒闭合程序
03、触发继电器断开200ms吸合程序
04、接通电源吸合10分钟断开,之后触发一次吸合3秒断开
05、触发吸合2s,15s不接受触发信号
延时断开类程序
按键触发继电器吸合类、不可重复触发
01、按键触发一下,继电器吸合3分钟断开程序
02、按键触发一下继电器吸合5分钟断开程序
按键触发继电器吸合类、可重复触发
01、按键触发继电器接通3小时断开程序
02、触发后继电器吸合30秒后断开程序
03、触发后继电器吸合10秒后断开程序
接通电源延时断开类
01、接通电源继电器吸合,延时0.5s断开
02、接通电源吸合,延时半个小时断开
03、接通电源继电器吸合5秒断开程序
04、汽车蓝牙耳机充电保护器接通电源继电器吸合90分钟断开
05、接通电源吸合延时5分钟断开
06、接通电源吸合延时1分钟断开
07、接通电源延时1秒断开程序
延时通断类程序
01、间隔1秒通断
02、通30s断一分钟
03、间隔2秒通断
04、按键控制继电器通断1秒启动停止
05、定时器产生10秒通断
06、定时器产生1秒通断
07、断3分通2秒
08、触发延时0.5s闭合,再延时0.5s断开
为顾客定制的参考例程
01、电脑控制日光灯
02、触发后继电器吸合40秒后断开2013.8.2
03、1分钟内触发超过25次,继电器吸合
04、接通电源延时60秒闭合,继电器变为通断状态2012.10.15
05、触发控制2013.4.7
06、检测手机振动器1.2V,有信号吸合,无信号断开
07、人体红外感应使用2013.3.15
八、产品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