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H375读写U盘例程+电路原理图

楼主:
运行环境:STC51 1T单片机 22.1184M晶振 (建议使用STC12C5A60S2 或 STC89C58)
代码介绍:

一:此程序首先将CH375程序库及CH375芯片进行初始化,随后开始检测U盘是否已经插入,U盘插入后,读取U盘的物理总容量,单位为扇区,即一共有多少个扇区。然后获取U盘的格式化容量、剩余容量及文件系统类型。

二:此程序进行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及基本参数的获取。后面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TEST.TXT文件,创建成功后,获取此文件的相关信息并输出。

三:此程序进行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及基本参数的获取。后面对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进行列举。然后更改test.txt的一些信息,如创建时间,文件属性等。

四:此程序进行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及基本参数的获取。后面先定位文件的偏移量,然后读取根目录下的test.txt的从偏移量开始的40个字节(如果实际长度小于40,就读取实际长度),最后向文件中写入数据。

五:CH375对U盘的扇区级文件操作。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ch375.h"
#include "myfun.h"

/***********************************************************
        +-----------------------------------------------+
        | 振南电子 高级外设程序模块 CH375 部分 [IO方式] |
                | 【此程序与视频教程中有出入,主要是为了程序兼容|
                |     性与稳定性,有些代码借鉴沁恒官方源码】        |
        +-----------------------------------------------+
  此源码版权属 振南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
         振南电子
                            WW:yzn07
  注:本程序为IO方式,即使用单片机的IO模拟时序来驱动CH375
      IO方式便于移植。其实IO在模拟外部总线的时序,对于没有
          外部总线的单片机,可以参考此程序。模拟时序,在速度上
          不及硬件的外部总线。在操作U盘的时候,对操作速度有一定
          要求。
          这是振南在长期对CH375的研究中,得到的经验,请借鉴!!
***********************************************************/

/******************************************************************
- 功能描述:向CH375写入命令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cmd:要写入的命令码
- 返回说明:无返回
******************************************************************/

void CH375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delay(DELAYTIME); //稍作延时
CH375_CS=0; //打开片选
CH375_A0=1; //命令模式
DATA_PORT=cmd;        //输出命令码
CH375_WR=0; //打开写使能
delay(DELAYTIME); //稍作延时
CH375_WR=1; //关闭写使能
CH375_CS=1; //关闭片选
CH375_A0=1; //恢复A0为高电平
delay(DELAYTIME); //稍作延时
}

/******************************************************************
- 功能描述:向CH375写入数据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dat:是要写入到CH375中的一个字节的数据
- 返回说明:无返回
******************************************************************/

void CH375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DELAYTIME); //稍作延时
CH375_CS=0; //打开片选
CH375_A0=0; //数据模式
DATA_PORT=dat;        //输出数据
CH375_WR=0; //打开写使能
delay(DELAYTIME); //稍作延时
CH375_WR=1; //关闭写使能
CH375_CS=1; //关闭片选
CH375_A0=1; //恢复A0为高电平
delay(DELAYTIME);  //稍作延时
}

/******************************************************************
- 功能描述:从CH375读取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读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CH375_Read_Dat() //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CH375_CS=0; //打开片选
CH375_A0=0; //数据模式
CH375_RD=0; //打开读使能
DATA_PORT=0xff; //51单片机IO作输入,先置高
delay(DELAYTIME); //稍作延时
temp=DATA_PORT; //读取端口上的数据
CH375_RD=1;  //关闭读使能
CH375_CS=1;  //关闭片选
CH375_A0=1;  //恢复A0为高电平
return temp; //返回读到的值
}

/******************************************************************
- 功能描述:等待CH375的中断,并获取中断状态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中断状态码 返回0说明操作成功
******************************************************************/

unsigned char CH375_Wait_Int() //等待中断信号,即INT引脚上产生低电平,并获取中断状态码,获取后INT恢复高电平,以产生下一次中断信号
{
CH375_INT=1;  //IO作输入先置高
while(CH375_INT); //等待中断
CH375_Write_Cmd(CMD_GET_STATUS); //产生操作完成中断,获取中断状态
return CH375_Read_Dat();
}

/******************************************************************
- 功能描述:初始化CH375芯片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执行结果
******************************************************************/

unsigned char CH375_Init()
{
unsigned char i=0;
CH375_Write_Cmd(CMD_GET_IC_VER);  /* 获取芯片及固件版本 */
i=CH375_Read_Dat();  /* 版本 */
if(i<0xA2) return 1;  /* 不支持该芯片 */

CH375_Write_Cmd(CMD_SET_USB_MODE);  /* 设置USB工作模式 */
CH375_Write_Dat(6);  /* 模式代码,自动检测USB设备连接 */

for(i=0;i<250;i++)
{  /* 等待操作成功,通常需要等待10uS-20uS */
  delay(10);
  if(CH375_Read_Dat()==CMD_RET_SUCCESS )
   return 0;  /* 操作成功 */
}

return 1;  /* CH375出错,例如芯片型号错或者处于串口方式或者不支持 */
}

/******************************************************************
- 功能描述:初始化磁盘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操作结果,0表示初始化磁盘成功
                       1表示初始化磁盘失败
- 注:在使用U盘之前,先要调用此函数,此函数将进行判断
            磁盘是否连接,初始化是否成功等操作
******************************************************************/

unsigned char CH375_InitDisk()
{
unsigned char status,i,j=0;

status=CH375_Wait_Int();
if(status==USB_INT_DISCONNECT) return 1;  /* USB设备断开 */

while(1)
{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INIT);  /* 初始化USB存储器 */
  status=CH375_Wait_Int();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status==USB_INT_SUCCESS)
   break;
}

while(1)         //以下代码均源自沁恒的官方U盘初始化函数,借用它可以提高对U盘的兼容性!
{
  j++;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SIZE);  /* 获取USB存储器的容量 */
  status=CH375_Wait_Int();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status==USB_INT_SUCCESS)
   break;
  else
  {
   delay(1000);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R_SENSE); /* 获取USB存储器的容量 */
   status=CH375_Wait_Int();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status==USB_INT_SUCCESS)            /* 出现错误 */
        continue;
   else
    return 1;
  }
  if(j==5)
   return 1;
}
for(i=0;i!=5;i++)
{
  CH375_Write_Cmd( CMD_DISK_READY );     /* 获取USB存储器的容量 */
  status=CH375_Wait_Int();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status==USB_INT_SUCCESS)
   return 0;                           /* U盘已经成功初始化 */
}
return 1;
}

/******************************************************************
- 功能描述:读取U盘的扇区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addr:扇区地址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返回操作结果,如果为0说明操作成功,
                           如果为1说明操作失败
******************************************************************/

unsigned char CH375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i=0,j=0,k=0;
unsigned char status,len;
unsigned int counter=0;
for(k=0;k<4;k++)
{
  counter=0;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READ);//磁盘读取命令
  CH375_Write_Dat(addr);
  CH375_Write_Dat(addr>>8);
  CH375_Write_Dat(addr>>16);
  CH375_Write_Dat(addr>>24); //送入32位扇区地址
  CH375_Write_Dat(1); //送入扇区数

  for(i=0;i<8;i++)         //CH375的数据缓冲区为64字节,所以读取一个扇区要读8次
  {
   status=CH375_Wait_Int();        //等待CH375中断信号,读取状态码
   if(status==USB_INT_DISK_READ)        //如果状态码是USB_INT_DISK_READ,就开始读取数据,否则发生错误
   {
    CH375_Write_Cmd(CMD_RD_USB_DATA); //送入读数据的命令
    delay(4);
    len=CH375_Read_Dat(); //先读到的是数据的长度
    do         //把随后CH375送过来的数据放入pBuf中
    {
     pBuf[counter++]=CH375_Read_Dat();
    }while(--len);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RD_GO);        //送入继续读数据的命令,CH375会将下面64个字节放入缓冲区,等待单片机来读
   }
   else
   {
    return 1; //发生错误,返回状态码
   }
  }

  status=CH375_Wait_Int(); //读取8次以后,最后一次送入继续读数据的命令,等待CH375产生中断信号,并读取状态
  if(status==USB_INT_SUCCESS) //如果状态码为USB_INT_SUCCESS,说明读取扇区成功,返回0
  {
   return 0;
  }
  else
   if(status==USB_INT_DISK_ERR )
   {
    delay(1000);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R_SENSE); /* 获取USB存储器的容量 */
    status=CH375_Wait_Int();                 /* 等待中断并获取状态 */
    if(status!=USB_INT_SUCCESS)            /* 出现错误 */
    return 1;
   }
}
}

/******************************************************************
- 功能描述:写U盘的扇区
- 隶属模块:CH375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addr:扇区地址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返回操作结果,如果为0说明操作成功,
                           如果为1说明操作失败
******************************************************************/

unsigned char CH375_Write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status,len;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WRITE);//磁盘写 命令
CH375_Write_Dat(addr);
CH375_Write_Dat(addr>>8);
CH375_Write_Dat(addr>>16);
CH375_Write_Dat(addr>>24);        //写入32位的扇区地址,先送低字节
CH375_Write_Dat(1); //送入扇区数

for(i=0;i<8;i++)
{
  status=CH375_Wait_Int();
  if(status==USB_INT_DISK_WRITE)
  {
   CH375_Write_Cmd(CMD_WR_USB_DATA7);
   len=64;
   CH375_Write_Dat(len);
   do
   {
    CH375_Write_Dat(*pBuf);
        pBuf++;
   }while(--len);
   CH375_Write_Cmd(CMD_DISK_WR_GO);
  }
  else
  {
   return 1;
  }
}
status=CH375_Wait_Int();
if(status==USB_INT_SUCCESS) //如果状态码为USB_INT_SUCCESS,说明写扇区成功,返回0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网友A(2019-09-05):
下载下来 学习一下!

网友B(2019-10-10):
这个例程非常好,可以用于对设备数据的读写中,实用性强

网友C:
可以,学习中,这个例程很好

网友D(2019-11-19):
这个可以用znfat操作U盘吗?

网友E:
666有视频讲解不

网友F(2020-03-29):
今天下载不少好东西了。没黑币了赶紧去赚点

网友G(2020-09-18):
大家好,在CH375写数据到U盘,如何实现将字符串和变化的时间值写入U盘中,比如说字符串是“当前时间值为:”,变化的时间为小时、分钟和秒,即写入U盘例子为:  当前时间值为:  12:30:15,请指点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H(2020-12-11):
这个用连接单片机实验箱

网友I(2021-04-17):
滴,请问这个能制作出来实物吗

网友J:
i不知道如何制作成品

网友K(2021-12-06):
这个确实是好东西,有时间,多研究看看,现在我是用TF卡的SPI模式写数据的,后面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L(2022-03-04):
用我们这边的说法就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