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教室智能灯光控制 光敏电阻+热释电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源程序:

1.main.c

/*
*************************************************************************
*产品名称:智能灯光控制
*硬件平台:光敏电阻+热释电
*显示模块: 检测到信号时对应的灯亮
*输入模块:读取对应传感器的IO口
*实现的功能:当没有检测到光,且检测到有人,则继电器吸合
*操作描述:-----------------------------------------
*接口说明:-----------------------------------------
*/

#include "std_for_wym.h"

sbit Ji_D_Qi = P1^0;      //继电器接口
sbit Rsd     = P1^1;       //红外热释电接口
sbit Led     = P1^2;       //红外热释电信号指示接口
sbit Light   = P1^3;       //光敏电阻接口

#define TIMEMIN   2   //检测到一次吸合2分钟

void main(void)
{
    int i,j;

    while(1)
    {
        if(Rsd == 1)Led = 0;          //热释电指示灯
        else Led = 1;
        if(Rsd == 1 && Light == 0)
        {
            Ji_D_Qi = 0;
//             Led = 0;
            for(i=0;i<TIMEMIN;i++)
            {
                for(j=0;j<10;j++)      //执行完一次一分钟
                {
                    DelayMs(1000);
                    if(Rsd == 1)Led = 0;
                    else Led = 1;
                }

            }
//             Led  =  1;
        }
        else Ji_D_Qi = 1;    //关闭继电器
    }
}

网友A(2019-04-27):
问一下楼主  哪个是热释电模块啊   基础太薄弱了

网友B(2019-07-03):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  哪个是热释电模块啊   基础太薄弱了

左下角的电路图

网友C(2019-12-13):
如果要用STC15F2K60S2单片机做该怎么办?楼主

网友D(2020-04-01):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出来吗?我下载一下

网友E(2022-06-19):
有没有完整的程序代码

网友F:
楼主能讲一下用的哪种热释电模块吗?我用的热释电模块只能检测到移动的人体,人静止不动的话就检测不到了。试想一下,如果上晚自习,那灯还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