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煮锅控制程序 可控硅控制 功能很多

楼主(2019-04-11):
自编的电水壶程序参考下,ESD-SFB-7P201与ESD-SFB-7P202开关面板

#include "../H/Function_Init.h"
#define LED_COM1 PB4//第一组LED公共端---共阳极  【大火、中火、小火、功能】
#define LED_COM2 PA1//第二组LED公共端---共阳极  【沸水、慢炖、蒸焖、开关】
#define LED_SEG1 PA7//中火、慢炖
#define LED_SEG2 PA6//小火、蒸焖
#define LED_SEG3 PA5//开关、功能
#define LED_SEG4 PB1//大火、沸水
#define CLOSE_DISP {LED_SEG1 = 1;LED_SEG2 = 1;LED_SEG3 =1;LED_SEG4 = 1;LED_COM1 = 0;LED_COM2 = 0;}//关显示
/*
PB6 电压检测【220  110】---AIN13
PB5 过零检测---AIN12
PB3 温度检测1---AIN10
PA3 温度检测2
PA4 可控硅控制脚
*/
#define Horizontal 0
#define Vertical   1
#define Pro_Attr   Vertical
//                  电煮锅    蒸蛋
#define STATE_OFF 0//关机
#define B_FIRE    6//大火 --- 蛋羹
#define M_FIRE    5//中火 --- 全熟蛋
#define S_FIRE    4//小火 --- 溏心蛋
#define STEWING   1//蒸焖 --- 火锅
#define S_STEW    2//慢炖 --- 烧开
#define B_WATER   3//沸水 --- 温泉蛋
/*
------------------------------------------------------------------------------------------------
【蒸蛋机】
大火【蛋羹】   --- 首次96.5度持续保温60S【功率要求:全功率】,98度持续60S【功率要求:300W】,96度持续420S【功率要求:300W】,98度持续300S【功率要求:300W】,95持续200S【功率要求:200W】
中火【全熟蛋】 --- 首次92度持续保温35S【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100W保温】,96.7度持续300S【功率要求:100W】
小火【溏心蛋】 --- 首次90度持续保温30S【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100W保温】,100度持续150S【功率要求:100W】
蒸焖【火锅】   --- 到100度持续30S后转,长期沸腾【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300W】
慢炖【烧开】   --- 首次98度3~12S内断电开始保温,保温温度范围75~90【功率要求:100V 450W/220V 600W】
沸水【温泉蛋】 --- 首次65度持续保温5分钟【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100W保温】,69度持续3分钟【功率要求:100W】,72度持续13分钟【功率要求:100W】
------------------------------------------------------------------------------------------------
*/
const uint16 data_ad10[]={//12位AD 精度5.00/4096 = 0;根据电阻分压,求出模拟值。
4018,4014,4010,4005,4000,3995,3990,3985,3979,3973,//-9~0
3967,3961,3954,3948,3941,//1~5
3933,3925,3917,3909,3900,//6~10
3891,3882,3872,3862,3851,//11~15
3840,3829,3817,3805,3793,//16~20
3779,3766,3752,3738,3723,//21~25
3708,3692,3676,3659,3642,//26~30
3625,3607,3588,3569,3550,//31~35
3530,3509,3488,3467,3445,//36~40
3422,3399,3376,3352,3328,//41~45
3303,3278,3252,3226,3199,//46~50
3172,3145,3117,3089,3060,//51~55
3031,3002,2972,2942,2912,//56~60
2881,2850,2819,2788,2756,//61~65
2724,2692,2659,2627,2595,//66~70
2561,2529,2496,2462,2429,//71~75
2396,2363,2329,2289,2263,//76~80
2229,2196,2163,2129,2096,//81~85
2063,2030,1997,1964,1931,//86~90
1899,1867,1835,1804,1772,//91~95
1741,1711,1680,1650,1621,//96~100
1591,1562,1534,1506,1478,//101~105
1450,1423,1397,1370,1344,//106~110
1319,1294,1269,1245,1221,//111~115
1197,1174,1151,1128,1106,//116~120
1084,1063,1042,1021,1000,//121~125
979,958,938,918,898,//126~130
879,860,842,824,806,//131~135
789,772,755,739,723,//136~140
708,693,678,664,649,//141~145
636,622,609,596,584//146~150
};
uint8 work_mode;//关机
uint8 blink;//呼吸标志
uint8 pwr_vol;//供电电压
uint8 power;//工作功率
uint8 temperature;//当前温度
uint8 step;//加热步骤标志
uint8 temp_err;//温度异常标志
uint8 stop_change;//停止变换
uint8 drift_max;
uint8 t98_max;
uint8 keyscan_enable;
#define T98_220MAX 80//
#define T98_100MAX 180//
void work_at_b_fire(void);
void work_at_m_fire(void);
void work_at_s_fire(void);
void work_at_stewing(void);
void work_at_s_stew(void);
void work_at_b_water(void);
/*****************************************************
*函数名称:void ramClear(void)
*函数功能:RAM中数据全部清零
*入口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ramClear(void){
    __asm{
         CLR   IAAL;
         CLR   IAAH;
         CLR   IAD;
         INC   IAAL,1;
         JBS   PSW,C
         GOTO  $-3;
         INC   IAAH,1;
         JBS   IAAH,2
         GOTO  $-6;
    }
}
/*****************************************************
*函数名称:void sysInit(void)
*函数功能:系统初始化
*入口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sysInit(void){//用户需更改
        ANSL =0xFF;                           //Set Digital port
        ANSH =0xFF;
        PWEN = 3;                                       // 当BOREN使能时,软件使能低电压检测复位;使能WDT内部RC时钟

        blink = 0;
        work_mode = STATE_OFF;//B_FIRE  STATE_OFF
        temperature = 0;
        pwr_vol = PWR_VOL_220AC;//PWR_VOL_220AC
        power = PWR_STOP;//
        step = 0;
        temp_err = 0;
        stop_change = 0;
        drift_max = Drift_220V;
        t98_max = T98_220MAX;
        keyscan_enable = 0;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00ms(uint8 time)
*函数功能:延时100ms
*入口参数:time—时间计数,单位100ms
*返回值:void
*****************************************************/
void delay100ms(uint8 time){
        uint8 i,j,k;
        for (i=0; i<time; i++){
                for (j=0; j<100; j++){
                        for (k=0; k<249; k++){
                                nop();
                                nop();
                                //nop();
                                clr_wdt();
                        }
                }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void)
*函数功能: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display(void){
//开关指示灯在关机状态下常亮,开机工作状态下,3s后熄灭
//功能指示灯在开机状态和切换工作模式状态时常亮,3s后熄灭
/*
#define LED_COM1 PB4//第一组LED公共端---共阳极  【大火、中火、小火、功能】
#define LED_COM2 PA1//第二组LED公共端---共阳极  【沸水、慢炖、蒸焖、开关】
#define LED_SEG1 PA7//中火、慢炖
#define LED_SEG2 PA6//小火、蒸焖
#define LED_SEG3 PA5//开关、功能
#define LED_SEG4 PB1//大火、沸水
目前:蛋羹1、全熟2、溏心3、火锅4、烧开5、火锅6
愚人:
1.竖排的排序:如图,功能跳转:默认火锅,烧开、温泉、溏心、全熟、蛋羹

愚人:
1.横排的排序及功能跳转:默认火锅,烧开、温泉、溏心、全熟、蛋羹

*/
        static uint8 i = 0;
        if(tick2 != 2){
                return;
        }
        CLOSE_DISP
        if(i == 0){
                LED_COM1 = 1;
                if(work_mode != STATE_OFF){
                        LED_SEG3 = 0;//功能指示灯只有在开机的时候才亮
                }
                switch(work_mode){
                case B_FIRE://大火
                        if(blink < 6){//小于3s
                                if(blink%2){
                                        if(Pro_Attr == Vertical){
                                                LED_SEG4 = 0;
                                        }else{
                                                LED_SEG2 = 0;
                                        }
                                }
                        }else{
                                if(blink%7 < 6){
                                        if(Pro_Attr == Vertical){
                                                LED_SEG4 = 0;
                                        }else{
                                                LED_SEG2 = 0;
                                        }
                                }
                        }
                break;
                case M_FIRE://中火
                        if(blink < 6){//小于3s,
                                if(blink%2){
                                        LED_SEG1 = 0;
                                }
                        }else{
                                if(blink%7 < 6){
                                        LED_SEG1 = 0;
                                }
                        }
                break;
                case S_FIRE://小火
                        if(blink < 6){//小于3s,
                                if(blink%2){
                                        if(Pro_Attr == Vertical){
                                                LED_SEG2 = 0;
                                        }else{
                                                LED_SEG4 = 0;
                                        }
                                }
                        }else{
                                if(blink%7 < 6){
                                        if(Pro_Attr == Vertical){
                                                LED_SEG2 = 0;
                                        }else{
                                                LED_SEG4 = 0;
                                        }
                                }
                        }
                break;
                }
                i = 1;
        }else{
                LED_COM2 = 1;
                LED_SEG3 = 0;//开关指示灯永远亮
                switch(work_mode){
                case STEWING://蒸焖
                        if(blink < 6){//小于3s,
                                if(blink%2){
                                        LED_SEG2 = 0;
                                }
                        }else{
                                if(blink%7 < 6){
                                        LED_SEG2 = 0;
                                }
                        }
                break;
                case S_STEW://慢炖
                        if(blink < 6){//小于3s
                                if(blink%2){
                                        LED_SEG1 = 0;
                                }
                        }else{
                                if(blink%7 < 6){
                                        LED_SEG1 = 0;
                                }
                        }
                break;
                case B_WATER://沸水
                        if(blink < 6){//小于3s
                                if(blink%2){
                                        LED_SEG4 = 0;
                                }
                        }else{
                                if(blink%7 < 6){
                                        LED_SEG4 = 0;
                                }
                        }
                break;
                }
                i = 0;
        }
}
/*****************************************************
*函数名称:void keyScan(void)
*函数功能:工作        //TK_state        使用TK_state参数 对应按键状态位 32bit  按下为1 松开为0
*入口参数:void        //TK_state_single 使用TK_state_single参数 对应按键状态位 32bit  按下为1 松开为0 仅一个按键有效
*返回值:void
*****************************************************/
void keyScan(void){
        static uint8 record = 14,reset = 0;
        uint8 tkey = 14;
        if(keyscan_enable == 0){
                return;
        }
        if(temp_err){//温度传感器异常,不能开机
                work_mode = STATE_OFF;
                return;
        }
        if((uint16)TK_state_single&0x1){
                tkey = 7;
        }else if((uint16)TK_state_single&0x2){
                tkey = 9;
        }
        if(tkey != record){//如果此次按键值,与记录的按键值不相同,开始计时,消抖
                if(reset){
                        if(tk_cnt >= TK_CNT){//计时了20ms,触发按键还是没发生变化
                                reset = 0;
                        }else{
                                return;
                        }
                }else{//重新计数
                        tk_cnt = 0;
                        reset = 1;
                        return;
                }
        }else{
                return;
        }
        record = tkey;
        if(blink > 6){
                stop_change = 1;
        }else{
                blink = 0;
        }
        switch(tkey){
                case 9://触摸按键9 --- 功能按键
                if((work_mode != STATE_OFF)&&(stop_change != 1)){
                        work_mode++;
                        if(work_mode > B_FIRE){
                                work_mode = STEWING;
                        }
                }
                break;
                case 7://触摸按键7--- 开关按键
                if(work_mode != STATE_OFF){
                        work_mode = STATE_OFF;
                        blink = 7;//关机立刻刷新工作状态
                }else{
                        work_mode = STEWING;
                        blink = 0;
                        stop_change = 0;
                }
                break;
                default://14
                break;
        }
}
/*****************************************************
*函数名称:void stateMonitor(void)
*函数功能:检测输入电压和过零检测
*入口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stateMonitor(void){
        uint16 val;
        uint8 i;
        //【AIN10---RT1温度采集】【AIN12过零检测 AIN13电压检测】
        /*
        示波器显示:220VAC时,采样点电压最大值3.6V,最小值3.2V,平均值3.33V
        220AC ---> 110DC  110V x [10 / (100+100+10+10)] - 1.4 = 3.6V

        100AC ---> 50DC   50V  x [10 / (100+100+10+10)] - 1.4 = 0.87V
        综上所述,以2V为分界点,大于2V为220VAC供电,小于2V为100VAC供电
        分界采样值a如下:4096 / 5 *2 = 1638 ===> 取1650即可
        */
        //RT1温度采集
        static uint8 temp_old = 0,k = 0;
        val = adcSimpling(AIN10);
        for(i = 0;i < 160;i++){
                if(val < data_ad10[i]){
                        continue;
                }else{
                        break;
                }
        }
        if(i < 10){//热敏电阻短路故障  25===2045~2050
                temperature        = 0xe3;//0xe3
                temp_err = 1;
        }else if(i > 120){//热敏电阻开路故障【干烧到110度】
                temperature        = 0xe3;//0xe2
                temp_err = 1;
        }else{
                temperature = i - 9;//转化温度值
                temp_old = temperature;
                temp_err = 0;
        }
        if(temp_err){
                if(k <= 100){
                        k++;
                        temperature = temp_old;
                        temp_err = 0;
                }
        }else{
                k = 0;
        }
        //电压检测
        if(tick1 != 1){
                return;
        }
        if(adcSimpling(AIN13) > 1500){//1650
                pwr_vol = PWR_VOL_220AC;//220VAC供电
                drift_max = Drift_220V;
                t98_max = T98_220MAX;
        }else{
                pwr_vol = PWR_VOL_100AC;//100VAC供电
                drift_max = Drift_100V;
                t98_max = T98_100MAX;
        }

        tick1 = 0;
}
/*****************************************************
*函数名称:void outputCtrl(void)
*函数功能:输出控制函数
*入口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outputCtrl(void){
/*
P = U*U/R;
加热管220V 1800W
220V   600W【默认为全电压、全功率】
100V   350W【默认为全电压、全功率】

------------------------------------------------------------------------------------------------
【蒸蛋机】
大火【蛋羹】   --- 首次96.5度持续保温60S【功率要求:全功率】,98度持续60S【功率要求:300W】,96度持续420S【功率要求:300W】,98度持续300S【功率要求:300W】,95持续200S【功率要求:300W】
中火【全熟蛋】 --- 首次92度持续保温35S【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300W保温】,96.7度持续300S【功率要求:300W】
小火【溏心蛋】 --- 首次90度持续保温30S【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300W保温】,100度持续150S【功率要求:300W】
蒸焖【火锅】   --- 到100度持续30S后转,长期沸腾【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300W】
慢炖【烧开】   --- 首次98度3~12S内断电开始保温,保温温度范围75~90【功率要求:100V 350W/220V 600W】
沸水【温泉蛋】 --- 首次65度持续保温5分钟【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200W保温】,69度持续3分钟【功率要求:200W】,72度持续13分钟【功率要求200W】

【蒸蛋机】---功能修改2019-3-16
中火【全熟蛋】 --- 首次92度持续保温35S【功率要求: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来确保冰箱蛋不被由于温度骤升导致裂)后转300W保温】,96.7度持续300S【功率要求:300W】
小火【溏心蛋】 --- 首次90度持续保温30S【功率要求: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来确保冰箱蛋不被由于温度骤升导致裂)后转300W保温】,100度持续150S【功率要求:300W】
沸水【温泉蛋】 --- 首次65度持续保温5分钟【功率要求: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来确保冰箱蛋不被由于温度骤升导致裂)后转200W保温】,69度持续3分钟【功率要求:200W】,72度持续13分钟【功率要求200W】
【蒸蛋机】---功能修改2019-3-21
大火【蛋羹】   --- 1.首次96.5度持续保温60S【1.全功率转300W】,2.98度持续60S【2.350W】,3.96度持续420S【3.300W】,4.98度持续300S【4.350W】,5.95持续200S【5.300W】
中火【全熟蛋】 --- 1.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到60度持续60S后转300W到92度保温35S,2.300W到96持续300S
小火【溏心蛋】 --- 1.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到60度持续60S后350W到90度300W保温30S,2.350W到100度持续150S
沸水【温泉蛋】 --- 1.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到67度后转200W维持保温5分钟 2.200W 69度持续保温3.5分钟 3.200W 72度持续保温14分钟
------------------------------------------------------------------------------------------------
*/
        static uint8 old_work_mode = 0;
        if(blink > 6){//新的工作模式生效
                if(old_work_mode != work_mode){
                        step = 0;//工作模式变过,操作步骤重新开始
                        old_work_mode = work_mode;
                }
        }
        switch(old_work_mode){
        case STATE_OFF://关机
                power = PWR_STOP;
        break;
        case B_FIRE://大火【蛋羹】
                work_at_b_fire();
        break;
        case M_FIRE://中火【全熟蛋】
                work_at_m_fire();
        break;
        case S_FIRE://小火【溏心蛋】
                work_at_s_fire();
        break;
        case STEWING://蒸焖【火锅】
                work_at_stewing();
        break;
        case S_STEW://慢炖【烧开】
                work_at_s_stew();
        break;
        case B_WATER://沸水【温泉蛋】
                work_at_b_water();
        break;
        }
}
//===============================================================================
//全功率时,96度要减,98度不用减
//局部函数,工作在大火模式下
void work_at_b_fire(void){
        //大火【蛋羹】   --- 1.首次96.5度持续保温60S【1.全功率转300W】,2.98度持续60S【2.350W】,3.96度持续420S【3.300W】,4.98度持续300S【4.350W】,5.95持续200S【5.300W】
        if(step == 0){
                if(temperature < (96 - 2)){//1.首次96.5度持续保温60S【1.全功率转300W】
                        power = PWR_ALL;
                }else{
                        step = 1;
                        tickn = 0;
                }
        }else if(step == 1){
                if(tickn < 60){
                        if(temperature < 96){
                                power = PWR_3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2;
                }
        }else if(step == 2){//2.98度持续60S【2.350W】
                if(temperature < 98-2){
                        power = PWR_350W;
                }else{
                        step = 3;
                        tickn = 0;
                }
        }else if(step == 3){
                if(tickn < 60){
                        if(temperature < 98){
                                power = PWR_35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4;
                }
        }else if(step == 4){//3.96度持续420S【3.300W】
                if(temperature > 96){
                        power = PWR_STOP;//一定要加
                }else{
                        step = 5;
                        tickn = 0;
                }
        }else if(step == 5){
                if(tickn < 420){
                        if(temperature < 96){
                                power = PWR_3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6;
                }
        }else if(step == 6){//4.98度持续300S【4.350W】
                if(temperature < 98-2){
                        power = PWR_350W;
                }else{
                        step = 7;
                        tickn = 0;
                }
        }else if(step == 7){
                if(tickn < 300){
                        if(temperature < 98){
                                power = PWR_35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8;
                }
        }else if(step == 8){//5.95持续200S【5.300W】
                if(temperature > 95){
                        power = PWR_STOP;//一定要加
                }else{
                        step = 9;
                        tickn = 0;
                }
        }else if(step == 9){
                if(tickn < 200){
                        if(temperature < 95){
                                power = PWR_3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work_mode = STATE_OFF;//工作结束,关机
                }
        }
}
//局部函数,工作在中火模式下
void work_at_m_fire(void){
        //中火【全熟蛋】 --- 1.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到60度持续60S后转300W到92度保温35S,2.300W到96持续320S
        if(step == 0){
                if(temperature < 40){
                        power = PWR_ALL;
                }else{
                        step = 1;
                        tickn = 0;
                }
        }else if(step == 1){
                if(tickn < 120){
                        if(temperature < 40){
                                power = PWR_ALL;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2;
                }
        }else if(step == 2){
                if(temperature < 60){
                        power = PWR_350W;
                }else{
                        step = 3;
                        tickn = 0;
                }
        }else if(step == 3){
                if(tickn < 60){
                        if(temperature < 60){
                                power = PWR_35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4;
                }
        }else if(step == 4){
                if(temperature < 92){
                        power = PWR_300W;
                }else{
                        step = 5;
                        tickn = 0;
                }
        }else if(step == 5){
                if(tickn < 35){
                        if(temperature < 92){
                                power = PWR_3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6;
                }
        }else if(step == 6){
                if(temperature < (97-2)){
                        power = PWR_300W;
                }else{
                        step = 7;
                        tickn = 0;
                }
        }else if(step == 7){
                if(tickn < 320){//
                        if(temperature < 97){
                                power = PWR_3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work_mode = STATE_OFF;//工作结束,关机
                }
        }
}
//局部函数,工作在小火模式下
void work_at_s_fire(void){
        //小火【溏心蛋】 --- 1.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到60度持续60S后350W到90度300W保温30S,2.350W到100度持续130S
        if(step == 0){
                if(temperature < 40){
                        power = PWR_ALL;
                }else{
                        step = 1;
                        tickn = 0;
                }
        }else if(step == 1){
                if(tickn < 120){
                        if(temperature < 40){
                                power = PWR_ALL;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2;
                }
        }else if(step == 2){
                if(temperature < 60){
                        power = PWR_350W;
                }else{
                        step = 3;
                        tickn = 0;
                }
        }else if(step == 3){
                if(tickn < 60){
                        if(temperature < 60){
                                power = PWR_35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4;
                }
        }else if(step == 4){
                if(temperature < 90){
                        power = PWR_350W;
                }else{
                        step = 5;
                        tickn = 0;
                }
        }else if(step == 5){
                if(tickn < 30){
                        if(temperature < 90){
                                power = PWR_3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6;
                }
        }else if(step == 6){
                if(temperature < (100 - 4)){
                        power = PWR_350W;
                }else{
                        step = 7;
                        tickn = 0;
                }
        }else if(step == 7){
                if(tickn < 130){
                        if(temperature < 100){
                                power = PWR_35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work_mode = STATE_OFF;//工作结束,关机
                }
        }
}
//局部函数,工作在蒸焖模式下
void work_at_stewing(void){
        //蒸焖【火锅】   --- 到100度持续30S后转,长期沸腾【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300W】
        if(step == 0){
                if(temperature < (100 - 3)){//首次小于100度
                        power = PWR_ALL;//全功率加热
                }else{
                        step = 1;//到了100度,进入下一步,进行保温
                        tickn = 0;//100度持续,计时30s
                }
        }else if(step == 1){//到100度持续30S后转,长期沸腾【功率要求:首次在全电压后转300W】
                if(tickn < 30){//100度持续30s时间未到
                        power = PWR_ALL;//全功率加热
                }else{//100度持续30s时间到,进入下一步
                        step = 2;//长期沸腾
                }
        }else if(step == 2){//300W,长期沸腾
                //300W加热
                power = PWR_300W;//
        }
}
//局部函数,工作在慢炖模式下
void work_at_s_stew(void){
        //慢炖【烧开】   --- 首次98度3~12S内断电开始保温,保温温度范围75~90【功率要求:100V 350W/220V 600W】
        static uint8 heat = 0;
        if(step == 0){
                if(temperature < 90){
                        power = PWR_ALL;//全功率加热
                }else{
                        step = 1;//到了90度,进入下一步
                        tickn = 0;//90度,计时
                }
        }else if(step == 1){
                if((temperature < (98-1))&&(tickn < t98_max)){//首次98度3~12S内断电
                        power = PWR_ALL;//全功率加热
                }else{
                        step = 2;//到了98度,进入下一步
                        tickn = 0;//98度持续,3~12S内断电
                }
        }else if(step == 2){
                if(tickn < 12){//3~12S内断电
                        if(temperature < 98){//首次98度3~12S内断电
                                power = PWR_ALL;//全功率加热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power = PWR_STOP;
                        step = 3;//到了3~12s,进入下一步,保温,保温温度范围75~90
                        heat = 0;
                }
        }else if(step == 3){
                if(temperature < (75 + 2)){
                        heat = 1;
                }
                if(temperature > (90 - 2)){
                        heat = 0;
                }
                if(heat){//温度不在保温范围内,需要加热
                        power = PWR_ALL;//全功率加热
                }else{
                        power = PWR_STOP;
                }
        }
}
//局部函数,工作在沸水模式下
void work_at_b_water(void){
        //沸水【温泉蛋】 --- 1.首次分开二段,先全电压维持40度1`2分钟后转350W到67度后转200W维持保温5分钟 2.200W 69度持续保温3.5分钟 3.200W 72度持续保温14分钟
        if(step == 0){
                if(temperature < 40){
                        power = PWR_ALL;
                }else{
                        step = 1;
                        tickn = 0;
                }
        }else if(step == 1){
                if(tickn < 120){
                        if(temperature < 40){
                                power = PWR_ALL;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2;
                }
        }else if(step == 2){
                if(temperature < 67){
                        power = PWR_350W;
                }else{
                        step = 3;
                        tickn = 0;
                }
        }else if(step == 3){
                if(tickn < 300){
                        if(temperature < 67){
                                power = PWR_2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4;
                }
        }else if(step == 4){
                if(temperature < 69){
                        power = PWR_200W;
                }else{
                        step = 5;
                        tickn = 0;
                }
        }else if(step == 5){
                if(tickn < 210){
                        if(temperature < 69){
                                power = PWR_2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step = 6;
                }
        }else if(step == 6){
                if(temperature < 72){
                        power = PWR_200W;
                }else{
                        step = 7;
                        tickn = 0;
                }
        }else if(step == 7){
                if(tickn < 840){
                        if(temperature < 72){
                                power = PWR_200W;
                        }else{
                                power = PWR_STOP;
                        }
                }else{
                        work_mode = STATE_OFF;//工作结束,关机
                }
        }
}
/*****************************************************
*函数名称:void Customer_Keystatejustpress(void)
*函数功能:触控任意通道被刚刚检测到按下状态
*入口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Customer_Keystatejustpress(void){ //TK_state was just freshed  you can use the  parameter as you want  输出值: TK_state

}
/*****************************************************
*函数名称:void Customer_Keystatejustrelease(void)
*函数功能:触控任意通道被刚刚检测到释放
*入口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Customer_Keystatejustrelease(void){ //TK_state was just freshed  you can use the  parameter as you want  输出值: TK_state

}

/*********************************************************************************
适用于ESD-SFB-7P201与ESD-SFB-7P202开关面板
**********************************************************************************/
#include "./H/Function_Init.h"
/*****************************************************
*函数名称:void main(void)
*函数功能:主函数
*参数:void
*返回值:void
*****************************************************/
void main(void){
        ramClear();
        sysInit();//Customer need change
        delay100ms(1);
        ioInit();
        adcInit();
        dateInit();
        timerInit();
        itVectorsInit();
        TKInit();
        GIE  = 1;
        Tk_getbaselinedata();//初始化基线
        while(!(tick2 == 2));//芯片配置字中的看么狗没有使能
    while(1){
                clr_wdt();//清看门狗
                Tk_service();
                Timer_check();//Check if 10ms tick
                keyScan();
                stateMonitor();
                outputCtr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