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4矩阵键盘 阵列键盘 32路输入键盘 单片机输入开发板调试板

楼主(2019-04-11):
【简要说明】
一、寸:长182mmX宽72mmX高12mm
二、主要功能,用于PLC或单片机以及其它低压电器设备的输入操作
三、板子触点电流不得大于1A,电压差不得超过30V,请用于30V一下电器设备。
四、特点:1、32路按键矩阵输入
     2、每一路输入,触发式输出
          3、按键采用12x12触感好,寿命长,触发干脆利落。
     4、输入端子采用螺旋压接试,防震,仿拽,防氧化,牢固可靠。
     5、具有并行的2.54mm排针或者排座接口,客户可以自行加装排针或者排座,方便测试连接。
     6、输入端端子可以改为插拔式端子,更换方便简单(需要更换需要购买时联系淘宝销售并详细注明)
     7、采用军工级板子,抗压、抗震、寿命长。
     8、可以配DIN外壳,方便装入配电柜,安装更方便。
     9、按键间距大,空间清晰,可以自己加标贴,避免操作误动作。
     10、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1、工作湿度 40%  ~ 80%RH
【标注说明】
功能描述
原理图
PCB尺寸图
应用举例与单片机链接示意图
/********************************************************************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sbit S1=P2^0; //数码管十位
sbit S2=P2^1; //数码管个位
/********************************************************************
                            初始定义
*********************************************************************/
uchar code seg7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xs;
uchar X,Y,Z;
uchar Z1,Z2,Z3,Z4;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dj)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for(i=dj;i>0;i--)
for(j=248;j>0;j--);
}
/********************************************************************
                            显示函数
*********************************************************************/
void Led(uchar date) //显示函数
{
/*****************数据转换*****************************/
uint c,v;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S1=1;S2=1;
  P0=seg7code[c];
  S1=0;S2=1;
  delay(80);
  S1=1;S2=1;
      P0=seg7code[v];
  S1=1;S2=0;
  delay(80);
  S1=1;S2=1;
}
/********************************************************************
                            键盘函数
*********************************************************************/
void Getch ( ) //取键值函数
{
P1=0xFF; //先对P1 置数 列扫描
P3=0x7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if(P1!=0xf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ff) //确认按键按下
{
if(P1==0XFE){Z=1;}
if(P1==0XFD){Z=2;}
if(P1==0XFB){Z=3;}
if(P1==0XF7){Z=4;}
if(P1==0XEF){Z=5;}
if(P1==0XDF){Z=6;}
if(P1==0XBF){Z=7;}
if(P1==0X7F){Z=8;}
}
}
P1=0xFF; //先对P1 置数 列扫描
P3=0xB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if(P1!=0xf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ff) //确认按键按下
{
if(P1==0XFE){Z=9;}
if(P1==0XFD){Z=10;}
if(P1==0XFB){Z=11;}
if(P1==0XF7){Z=12;}
if(P1==0XEF){Z=13;}
if(P1==0XDF){Z=14;}
if(P1==0XBF){Z=15;}
if(P1==0X7F){Z=16;}
}
}
P1=0xFF; //先对P1 置数 列扫描
P3=0xD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if(P1!=0xf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ff) //确认按键按下
{
if(P1==0XFE){Z=17;}
if(P1==0XFD){Z=18;}
if(P1==0XFB){Z=19;}
if(P1==0XF7){Z=20;}
if(P1==0XEF){Z=21;}
if(P1==0XDF){Z=22;}
if(P1==0XBF){Z=23;}
if(P1==0X7F){Z=24;}
}
}
P1=0xFF; //先对P1 置数 列扫描
P3=0xE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if(P1!=0xf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P1!=0xff) //确认按键按下
{
if(P1==0XFE){Z=25;}
if(P1==0XFD){Z=26;}
if(P1==0XFB){Z=27;}
if(P1==0XF7){Z=28;}
if(P1==0XEF){Z=29;}
if(P1==0XDF){Z=30;}
if(P1==0XBF){Z=31;}
if(P1==0X7F){Z=32;}
}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0xff; //先对P1 置数 列扫描
P3=0xff; //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
while(1)
{
    xs=Z;
Getch(); //调用取键值函数
    Led(xs);
}
}
/********************************************************************
                              结束
*********************************************************************/
【图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