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控制八路继电器工控板串口RS232 智能家居开关8路可编程开发

楼主(2019-04-11):
简要说明:
一、 尺寸:长150mmX96mmX25mm
二、 主要芯片:STC89C52单片机(支持AT89S52
三、 工作电压:直流24
四、 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五、 特点:
             1、具有电源指示。
2、采用LM2576-5稳压器使输入工作电压范围6~40V可以正常工作。
             3、八路输出光电隔离输出控制继电器。
              4、标准的11.0592M晶振。(便于设置串口波特率)
             5、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
             6、支持STC89C5X系列单片机以及AT89S5X单片机。
             7、带有掉电存储功能,芯片24C08
             8、输出八路具有LED指示。
             9、八路5V继电器控制,控制设备。
             10、可控制8路交流220V/10A一下设备。
11、可控制8路直流30V/10A一下设备。
             12、具有串口通信功能(可以上位机控制)
             13、单片机无加密,可插拔更换,带有程序下载口,可随意更改程序。
使用说明:
【输入部分标注说明】
【输出部分标注说明】

【上位机界面】(提供源代码)
【测试程序】
实现功能:
  • 实现上位机(计算机)对继电器控制,发送不同的代码,控制对应的继电器(详细内容看程序)。
  • 具有掉电存储功能,即,断电后,再恢复通电,继电器输出断电前状态。
/********************************************************************
单片机与PC机采用9针串口,MAX232通讯,波特率默认为9600.
单片机接收PC机发送的十六进制码表如下:
01、全开:PC发送0xFF; 单片机返回0XFF;
02、全关:PC发送0X00;单片机返回0X00;
03、第一路开:PC发送0x01;单片机返回0X01;
04、第二路开:PC发送0x02;单片机返回0X02;
05、第三路开:PC发送0x03;单片机返回0X03;
06、第四路开:PC发送0x04;单片机返回0X04;
07、第五路开:PC发送0x05;单片机返回0X05;
08、第六路开:PC发送0x06;单片机返回0X06;
09、第七路开:PC发送0x07;单片机返回0X07;
10、第八路开:PC发送0x08;单片机返回0X08;
11、第一路关:PC发送0xFE;单片机返回0XFE;
12、第二路关:PC发送0xFD;单片机返回0XFD;
13、第三路关:PC发送0xFC;单片机返回0XFC;
14、第四路关:PC发送0xFB;单片机返回0XFB;
15、第五路关:PC发送0xFA;单片机返回0XFA;
16、第六路关:PC发送0xF9;单片机返回0XF9;
17、第七路关:PC发送0xF8;单片机返回0XF8;
18、第八路关:PC发送0xF7;单片机返回0XF7;
19、输入状态查询:PC发送0x55;单片机返回输出状态(返回值十六进制);
20、输出状态查询:PC发送0xAA;单片机返回输出状态(返回值十六进制);
21、输出取反指令:PC发送0X11;单片机返回0x11;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char sj; //存储数据值
bit write=0; //写24C08的标志;
uchar dat=0xee;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定义八位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K5=P2^4;
sbit K6=P2^5;
sbit K7=P2^6;
sbit K8=P2^7;
/*定义八位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0=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sbit IN5=P1^5;
sbit IN6=P1^6;
sbit IN7=P1^7;
/********************************************************************
                   24C08读写驱动程序
*********************************************************************/
sbit scl=P3^6; // 24c08 SCL
sbit sda=P3^7; // 24c08 SDA

void delay1(uchar x)
{
uint i;
for(i=0;i<x;i++);
;
}
void flash(){ ; ; }
void x24c08_init() //24c08初始化子程序
{
scl=1;
flash();
sda=1;
flash();
}
void start() //启动(I方C)总线
{
sda=1; flash(); scl=1; flash(); sda=0; flash(); scl=0; flash();
}
void stop() //停止(I方C)总线
{
sda=0; flash(); scl=1; flash(); sda=1; flash();
}
void writex(u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0; flash(); sda=CY; flash(); scl=1; flash();
}
scl=0; flash(); sda=1; flash();
}
uchar readx()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k=0;
scl=0; flash(); sda=1;
for (i=0;i<8;i++)
{
flash(); scl=1; flash();
if (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flash(); return(k);
}
void clock() //(I方C)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flash();
while ((sda==1)&&(i<255))i++;
scl=0; flash();
}
/********************************************************************
               从24c08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x24c08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x(0xa1); clock();
i=readx(); stop();
delay1(10);
return(i);
}
/********************************************************************
               向24c08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x24c08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EA=0;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writex(info);
clock(); stop();
EA=1;
delay1(5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
chuankou()
{
switch(dat) //接收数据判断
{
uchar k;
k=10;
case 0xff: P2=0X0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全开
case 0x00: P2=0XFF;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全关
case 0x01: K1=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一路开
case 0x02: K2=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二路开
case 0x03: K3=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三路开
case 0x04: K4=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四路开
case 0x05: K5=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五路开
case 0x06: K6=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六路开
case 0x07: K7=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七路开
case 0x08: K8=0;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八路开
case 0xFE: K1=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一路关
case 0xFD: K2=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二路关
case 0xFC: K3=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三路关
case 0xFB: K4=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四路关
case 0xFA: K5=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五路关
case 0xF9: K6=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六路关
case 0xF8: K7=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七路关
case 0xF7: K8=1;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第八路关
case 0x55: SBUF = P1;delay(k);dat=0xee;break;      // 读输入口状态
case 0xAA: SBUF = P2;delay(k);dat=0xee;write=1;break;    // 读输出口状态
case 0x11: P2=~P2;delay(k);SBUF = dat;dat=0xee;write=1;break; // 输出口取反
default:break;                          // 跳出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x24c08_init(); //初始化24C08
sj=x24c08_read(2);//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于dat
P2=sj;//将存储的数据赋予P2口
{
chuankou(); //接收数据判断函数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清零。
}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
{
write=0; //清零
sj=P2;      //将P2口的值赋予dat
x24c08_write(2,sj); //在24c08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dat
}
}
}
/********************************************************************
                             结束
*********************************************************************/
【图片展示】

网友A(2024-07-26):
无图无信息,附件不能打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