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11CEU6的sht20温湿度检测程序,在OLED屏上显示

楼主(2019-04-11):
主控芯片是STM32F411CEU6,附件包含有1.3寸OLED屏和SHT20温湿度传感器资料,还有STM32F4XX参考手册,原理图只用到了部分元器件。我还用Word写了个编程步骤用作参考。

全部资料

全部资料

OLED屏

OLED屏

SHT20温湿度传感器

SHT20温湿度传感器

//以下是sht20.c文件内容

#include "sht20.h"

float Humidity,Temperature;
TempHumiValue_t temp_humi_Value;
  /*******************************************************************************
* 函数名:SHT20_writeOneByte
* 功能描述:写一个字节
* 作者:Jahol Fan
* 参数说明: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返回值说明:返回的是应答信号
* 修改记录:
*******************************************************************************/
static u8 SHT20_writeOneByte(u8 dataToWrite)
{
    u8 ack;
    IIC_Send_Byte(dataToWrite);
    ack=IIC_Wait_Ack();
    return ack;
}

/*******************************************************************************
* 函数名:SHT20_softReset
* 功能描述:SHT20软件复位,主函数中调用
* 作者:Jahol Fan
* 参数说明:
* 返回值说明:
* 修改记录:
*******************************************************************************/
void SHT20_softReset(void)
{
    IIC_Start();
    SHT20_writeOneByte(SHT20_adder&0xfe);
    SHT20_writeOneByte(0xfe);
    IIC_Stop();
}

/*******************************************************************************
* 函数名:SHT20_Init
* 功能描述:初始化iic总线
* 作者:Jahol Fan
* 参数说明:
* 返回值说明:成功返回测量的结果,失败返回 1
* 修改记录:
*******************************************************************************/
void SHT20_Init(void)
{
    IIC_Init();
    SHT20_softReset();
}

/*******************************************************************************
* 函数名:SHT20_readOneByte
* 功能描述:读一个字节
* 作者:Jahol Fan
* 参数说明:
* 返回值说明:
* 修改记录:
*******************************************************************************/
u8 SHT20_readOneByte(u8 ack)
{
    u8 temp;
    temp=IIC_Read_OneByte();
    iic_put_ack(ack);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SHT20_setResolution
* 功能描述:写寄存器,设置帧率
* 作者:Jahol Fan
* 参数说明:
* 返回值说明:
* 修改记录:
*******************************************************************************/
static void SHT20_setResolution(void)
{
    IIC_Start();
    if(SHT20_writeOneByte(SHT20_adder&0xfe)==ACK)
    {
        if(SHT20_writeOneByte(0xe6)==ACK)
        {
            if(SHT20_writeOneByte(0x83)==ACK);
        }
    }
    IIC_Stop();
}

/*******************************************************************************
* 函数名:SHT20_readTemOrHum
* 功能描述:读取SHT20的温度或读取湿度测量值
* 作者:Jahol Fan
* 参数说明:
* 返回值说明:成功返回测量的结果,失败返回 1
* 修改记录:
*******************************************************************************/
float SHT20_readTemOrHum(u8 commod)
{
    float temp;
    u8 ack=1;
    u8 MSB,LSB;
    float Humidity,Temperature;
    SHT20_setResolution();
    IIC_Start();
    ack=SHT20_writeOneByte(SHT20_adder&0xfe);
    if(ack == ACK)                      //写地址,并等待ACK
    {
        if(SHT20_writeOneByte(commod)==ACK)
        {
            do{
                delay_ms(6);
                IIC_Start();
            }while(SHT20_writeOneByte(SHT20_adder|0x01)==NACK);

            MSB = SHT20_readOneByte(ACK);//读Data(MSB),给应答
            LSB = SHT20_readOneByte(ACK);//读Data(MSB),给应答
            SHT20_readOneByte(NACK);
            IIC_Stop();
            LSB &= 0xfc;
            temp=MSB*256+LSB;
            if(commod==((u8)Hum_Comd))
            {
                Humidity=(temp*125)/65536-6;
                return Humidity;
            }
            else if(commod==((u8)Tem_Comd))
            {
                Temperature=(temp*175.72f)/65536-46.85f;
                return Temperature;
            }
        }
    }
    return FAIL;
}

/*******************************************************************************
* 函数名:SHT20_readTemAndHum
* 功能描述:读取SHT20的温度和湿度测量值
* 作者:Jahol Fan
* 参数说明:
* 返回值说明:成功返回测量的结果,失败返回 1
* 修改记录:
*******************************************************************************/
TempHumiValue_t * SHT20_readTemAndHum(void)
{
        temp_humi_Value.humidity = SHT20_readTemOrHum(Hum_Comd);//读取湿度
        temp_humi_Value.temperature = SHT20_readTemOrHum(Tem_Comd);//读取温度
        return &temp_humi_Value;
}

代码:

网友A(2019-05-11):
很棒,可以学习

网友B(2020-02-22):
很棒,值得下载

网友C(2020-05-08):
怎么没有测试代码

网友D(2020-06-08):
厉害啊写寄存器

网友E(2021-04-14):
温度读取的速度比湿度慢很多,不是很灵敏。并且温度小数都是3或者7的往上升或下降,都没有其它小数了

网友F(2022-10-25):
好资料!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G(2023-02-09):
我读温度的时候,LSB经常就是0xFF,这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