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 直流电机驱动控制 可以单片机plc及开关控制

楼主(2019-04-11):
【简要说明】
一、尺寸:长72mmX宽63mmX高30mm
二、主要芯片: 继电器
三、工作电压:12V(工作电压等于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另有24V可选,如果要其他工作请另外说明。
四、特点:
1、具有电源工作指示灯。
2、输入信号具有工作指示灯。
3、输出信号具有工作指示灯
4、板子功耗小于3W
5实现对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6、接线方便控制简单。
7、工作稳定可靠
8额定切换电流90A以内
9最大切换功率500W
10继电器寿命10000000次以上
11电器绝缘电阻100M
12触电耐压1000V
13继电器最大吸合时间15mS 毫秒
14继电器最大释放时间5mS  毫秒
15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6、工作湿度 40%  ~ 80%RH
【标注说明】
接线说明

应用举例1PNP控制方式(高电平控制方式)
应用举例2NPN控制方式(低电平控制方式)
同时,传感器、单片机、PLC均可以控制。
应用举例3单片机控制接线图(NPN输入)要用单片机控制请联系销售说明,单片机电压。
原理图
PCB尺寸图
【图片展示】

网友A(2020-09-27):
图片怎么显示不正常?我这边看不了?

网友B(2021-07-20):
我这边也看不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