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数码管能不能直接接在89c52单片机IO口使用?

楼主(2019-04-11):
想问一下四位数码管能不能直接接在89c52的IO口使用,什么驱动芯片都不接

网友A:
单片机IO口输出的电流很小,直接接的话亮度应该很低。

网友B:
可以用灌电流方式连接,加限流电阻每个I/O口电流在5mA以下,用扫描方法,单片机输入总电流在20mA以内。

网友C:
应该不行吧

网友D:
不是应该是肯定不行,哪有什么灌电流的说法,你看看谁家数码管采用灌电流的方法了?
用三极管或者锁存器放大一下

网友E:
可以不接驱动芯片, 一定要接限流电阻。 要用共阳极数码管。 问题是亮度会比较低, 因为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F:
89C52的输出电流能力很若,吸收电流能力很强。因此,采用共阴极数码管需要加负载驱动,你若采用共阳极的数码管(低电平驱动),就无需驱动了,实际好需要加电阻

网友G: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可以的 现在有I2C通讯方式的四段数码管非常简便

网友H:
用三极管或上拉电阻加大电流可以

网友I:
取决于你所用的“位数码管”参数!
所以就先要查明它的参数。

网友J:
我刚上手就是这样弄啊,就是比较暗。
想亮一点的话,共阳接P0中一个脚(或者其它带上拉的引脚),7个阴极随便接

网友K:
实物一般要加三极管的,如果是仿真的无所谓。

网友L:
建议不要,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不足以点亮数码管,用74LS245使输出电流变大就好

网友M:
如果是接在P0口不可以

网友N:
占12个IO口就可以了,为社么不行

网友I:
15楼的回答是错误的。

网友O:
在仿真里面可以实现,在实物里面肯定不行的,无论对于共阴极或者共阳极的数码管,需要用三极管或者其他数字器件把驱动电流放大。

网友P:
不能,不想用驱动芯片的话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Q:
得加三极管,51还是不要玩了,没意思

网友R:
建议不要

网友S:
共阴数码管可以用,我用过了,亮度没有问题。共阳的必须三极管驱动

网友T(2019-05-18):
有人知道这样的程序怎么写么?

网友U:
可以用灌电流方式连接,加限流电阻每个I/O口电流在5mA以下

网友U:
可以用灌电流方式连接,加限流电阻每个I/O口电流在3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