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传感器MH-Z19/STM32代码(串口传输数据)

楼主(2019-04-11):
二氧化碳传感器MH-Z19/STM32串口测试代码

串口调试

串口调试

简介

简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t  CO2Data;
u8   USART1Count;
//定义串口发送命令
uint16_t  CO2TxBuffer[9]={0xFF,0x01,0x86,0x00,0x00,0x00,0x00,0x00,0x79};
uint16_t  USART_RX_BUF_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函 数 名         : CO2_Tx
* 函数功能                     : 串口发送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O2_Tx()
{
        int i;
  for(i = 0; i < 9; i++)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 CO2TxBuffer[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
/*******************************************************************************
* 函 数 名         : CheckSum
* 函数功能                     : 校验和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heckSum()
{
         char i,checksum=0;
                 for( i = 1; i < 8; i++)
                        {
                                checksum += USART_RX_BUF_2[i];
                         }
                         checksum = 0xff - checksum;
                        checksum += 1;
                                if(checksum == USART_RX_BUF_2[8])
                                CO2Data = USART_RX_BUF_2[2] * 256 + USART_RX_BUF_2[3];
                                if(CO2Data > 9999)
                                CO2Data=0;
                                printf("CO2浓度= %d ppm   \n", CO2Data);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串口1初始化,与传感器的通信波特率固定位9600
        while(1)
        {
                 CO2_Tx();
                 delay_ms(1000);//        间隔一毫秒进行一次命令发送
                 CheckSum();
                }
        }

/*******************************************************************************
* 函 数 名         : USART1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 , USART_FLAG_RXNE);
                                        USART_RX_BUF_2[USART1Count++] = USART1->DR;
                                }
                                if(USART1Count>=9)
                                {
                                        USART1Count=0;
                                }
}

网友A:
请问有MH-19B传感器  51的代码吗,拜托

楼主(2019-05-23):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MH-19B传感器  51的代码吗,拜托

有的,请问还需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请问还需要吗?

有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请问还需要吗?

有需要,楼主能发一份嘛?

网友B:
楼主能提供一份51单片机的代码嘛?谢谢

楼主(2019-06-30):
51单片机的代码在我另一篇帖子里

网友C(2019-08-05):
请问这段代码是已经将宏能实现了的是吧,我怎么拷贝过去,但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D(2019-10-10):
引用 楼主:
有的,请问还需要吗?

需要MH-Z19B 代码,怎么联系你。

网友E:
请问MH-Z19接STM32的接口是用哪个?实验时候的连杜邦线MH-Z19四孔的那一端需要连接么

网友F(2020-05-09):
想问下根据这个代码的是怎么接线的啊

网友G(2020-07-05):
请问可以求具体的电路连线吗

网友H(2020-10-30):
楼主有CC2530单片机写co2的代码吗

网友I:
你这里传感器和串口调试都接到串口1了吗?

网友J(2021-09-03):
谢谢你,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