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壳漏电自检方法,用三极管接外壳和单片机I/O口吗?

楼主(2019-04-11):
一般外壳漏电自检这种东西怎么搞!控制器用51单片机!用三极管接外壳和I/O口吗?!还是别的方法!请大佬指教

网友A:
用电容变化方法,类似触摸按钮。

网友B:
好搞,但要问你一下:
你是如何定义 “外壳漏电” ?也即“外壳漏电”长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搞,但要问你一下:
你是如何定义 “外壳漏电” ?也即“外壳漏电”长什么样子?

就是类似与热水器外壳漏电这样的!假设漏电电压达到5V或者以上的时候给单片机一个开关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与热水器外壳漏电这样的!假设漏电电压达到5V或者以上的时候给单片机一个开关信号

漏电问题只可以谈绝缘阻抗和漏电电流。漏电电压基本与电源电压相同。检测交流电漏电电流通常采用电流互感器探测N、L不平衡电流差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