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译STM32程序中L1起到的作用,程序中定义的串口PB8,实际单片机中未连接

楼主(2019-04-11):
if(a==0)
      {
       if(KEY3==1)          //光感不被遮挡
        {
      for(i=0;i<5;i++)
          {
           delay_ms(10);
           TX_Mode();
             tmp_buf[0]=3;
          tmp_buf[1]=0;
          tmp_buf[2]=1;
          tmp_buf[3]=6;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
             L1=0;

         }
           a=1;

       delay_ms(10);
       }

        }

网友A:
通篇中只有一处有L1,把它删除,如果你能将L1换成一个你看的懂变量,并理解它,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