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自锁开关关闭还是有0.7v电压

楼主:
实际用的时候 六角自锁开关关了 正负12v模块的输入端还是有0.7v的电压 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9-04-12):
没有电路图不好判断。

网友B:
这个是电源板部分

网友C:
恭喜,你的板子可以源源不绝的输出能量了

网友A:
是否电容里还有残余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