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5V简易直流电压表程序

楼主(2019-04-11):
这个是由stc15最小系统板和1602加tcl2345  12位的AD构成的一个简易直流电压表
用分压式探测被测电压经过AD转换读取值然后经过转换公式给1602显示出来。

实物

实物
00ZNFRTEJ@2QE(C@P89SF~U.png 15最小系统板是自己买的 1602显示很简单的
tcl2543还可以测很多路可以自己加以利用。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u8 count = 0,i;
float sum;
double  sum1;
float sum_l;
u8 a,b,c,d,e,f,g,h;
u8 i;
u8 q1[]={"0123456789"};
u16 num;

sbit  CLOCK=P3^3; //2543时钟
sbit  D_IN =P3^4; //2543输入
sbit  D_OUT=P3^5; //2543输出
sbit  _CS =P3^6 ;//2543片选

//sbit RS = P5^0;
//sbit RW = P5^1;
//sbit EN  = P5^2;
//sbit LCD1602_Backlight = P5^4;

void        GPIO_config(void)
{
        P5M0 &= ~(1<<5);                //设置P5.5为准双向口
        P5M1 &= ~(1<<5);

P3M1 &= ~(1<<3);
P3M0 &= ~(1<<3);

P3M1 &= ~(1<<4);
P3M0 &= ~(1<<4);

P3M1 &= ~(1<<5);
P3M0 &= ~(1<<5);

P3M1 &= ~(1<<6);
P3M0 &= ~(1<<6);

P2M1 &= ~(1<<3);
P2M0 &= ~(1<<3);

P2M1 &= ~(1<<4);
P2M0 &= ~(1<<4);

//P5M1 &= ~(1<<0);
//P5M0 &= ~(1<<0);
//
//P5M1 &= ~(1<<1);
//P5M0 &= ~(1<<1);

//P5M1 &= ~(1<<2);
//P5M0 &= ~(1<<2);

P4M1 = 0X00;                //设置P4为准双向IO
P4M0 = 0X00;

//P5M1 &= ~(1<<4);                //设置P5.4为推挽输出
//P5M0 |= (1<<4);

}

u16 read2543(u8 port)
{
  u16 ad = 0,i;
        CLOCK = 0;
        _CS = 0;
        port<<=4;
for(i=0;i<12;i++)
{
  if(D_OUT) ad|=0x01;
  D_IN=(bit)(port&0x80);
  CLOCK=1;
  delay_ms(3);
  CLOCK=0;
  delay_ms(3);
  port<<=1;
  ad<<=1;
}
_CS=1;
ad>>=1;
return(ad);

}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Init_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指向第1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QuanJunwei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指向第2行第0个位置
        LCD1602_write_word("0-5v:       ");
while(1)
{
   sum = read2543(0);
   sum1=(sum/4096)*5.12;
                sum_l=sum1*100000;
                c=(long)sum_l%1000000/100000;
                d=(long)sum_l%100000/10000;
                e=(long)sum_l%10000/1000;
                //f=(long)sum_l%1000/100;
                g=(long)sum_l%100/10;
                h=(long)sum_l%10;
          LCD1602_write_com(0x80+13);
          LCD1602_write_word("520");

                if(sum_l>1000)

                {
                        delay_ms(10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0-5v:  ");

                LCD_Write_Char(7,1,q1[c]);

                LCD_Write_Char(8,1,'.');

                LCD_Write_Char(9,1,q1[d]);

                LCD_Write_Char(10,1,q1[e]);

                LCD_Write_Char(11,1,q1[f]);

                //LCD_Write_Char(12,1,q1[g]);

                //LCD_Write_Char(13,1,q1[h]);

                LCD_Write_Char(14,1,' ');

                LCD_Write_Char(12,1,'V');
                delay_ms(1000);
                delay_ms(500);
                }
                else
         {
                         delay_ms(10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0-5v: ");

            //LCD_Write_Char(5,1,q1[c]);

                //LCD_Write_Char(6,1,q1[d]);

                LCD_Write_Char(7,1,q1[e]);

                LCD_Write_Char(9,1,q1[f]);

                LCD_Write_Char(8,1,'.');

                LCD_Write_Char(10,1,q1[g]);

                LCD_Write_Char(11,1,q1[h]);

                //LCD_Write_Char(14,1,'M');

        //LCD_Write_Char(15,1,'V');
                         delay_ms(1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