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单片机P1口做循环这两条语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11):
(图片)

网友A:
P1为一般为单片机I/O口,如果你是用它表示变量的不要用P1表示用其他。上面第一条与第二条是不一样的结果。一般用第二条。

网友B:
P1=_crol_(P1,1);    P1的值是每执行一次改变一次。
P1=_crol_(0xfe,1);  P1的值是第一次执行改变一次,下次执行不会改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1为一般为单片机I/O口,如果你是用它表示变量的不要用P1表示用其他。上面第一条与第二条是不一样的结果。 ...

兄弟,貌似人家问的是    如果给单片机P1口做循环这两条语句有什么区别?   要是用第二个的话0xfe移动一次下一个循环回来的时候还叫0xfe右移一次?

网友D:
—crol—(x,y)x是你要移位的变量,y是你要移位的位数

网友E:
如果接LED,上面的会表现出循环彩灯的效果。下面的循环不起来。
自己接实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