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A+ds1302做的时钟显示异常

楼主(2019-04-11):
一开始好好的,显示了一段时间就出现这样了。

楼主:
使用proteus仿真没问题。实物连接后就有问题了,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仿真还好,就是实物有问题

楼主:
我这个没有加判忙,Rw直接接地了,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A:
一般可能是读取DS1302数据出现错误,

网友B:
看了你的照片,感觉要注意防火!

网友C:
显示不要刷新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