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6
收藏

楼主:
ID:509852
只看他

网友(2019-04-11):
想问一下怎么样让51单片机和蓝牙、手机建立联系,是否需要协议。
ID:432823
只看他

网友:
51单片机与蓝牙模块是用串口通讯,为了稳定准确,是要协议,一般可自已设定,格式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校验、帧尾
ID:405033
只看他

网友:
用蓝牙模块自行配制AT指令,然后蓝牙模块和单片机相接,就可以实现单片机和手机相连接。
ID:430571
只看他

网友:
只需将蓝牙模块与51单片机正常连接,手机上下载一个APP——蓝牙串口,打开之后搜索你的蓝牙模块就行
5
#
ID:500383
只看他

网友:
直接用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即可。我目前就用汇成的蓝牙模块改电子秤的传输方式。现在的蓝牙模块许多都是3.3V供电的,需要注意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信号电平是否与模块匹配,否则需对模块加装电压和电平转换电路。
6
#
ID:123289
只看他

网友:
你想啊:如果蓝牙收到一个51发来的“23”,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7
#
ID:510750
只看他

网友:
跟蓝牙商家拿APP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