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读取程序或者编写程序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9-04-1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单片机的程序问题,主要考程序来实现功能,在读取程序或者编写程序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A:
编写程序时要根据单片机储结构及内部资源定义相应的数据类型和变量,大致的语法规则、程序结构及程序设计方法等与标准的 C语言程序设计相同

网友B:
在编写过程中不断去完善,同时不要忽略一些不起眼的细节

网友C:
注意程序别抄错了,标点别落下

网友D:
注意引脚配置,是否需要上拉或下拉

网友E:
一、养成良好的编程风格。不要为了偷懒,就把代码东西一句,西写一行,看起来像是在作画一般,其实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编程风格,对于日后的开发是有很大好处的,可以事半功倍,一开始可能很费事,但坚持一周后,就会慢慢习惯了。有的时候很多公司可能要求的编程风格和代码规范不同,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不能偷懒,养成一种很好的编程习惯和风格对于日后调试代码有很大帮助,不至于东改一下,西改一下,万一改错了就又是很费事的了。这里可以仔细的参考林锐写的《高质量C/C  编程指南》,可以学到很多好的习惯。二、养成注释的编程风格。很多程序员都不喜欢写注释,但这不好,因为注释不仅是给别人看,也是给自己看的,注释对于我们理清自己的思路有很大帮助,同时对于日后的代码修改和维护也带来了方便,写代码加注释对于项目来说也是一种积累,写好的程序给其他程序员看的时候就会使别人更快的上手这套代码,节约开发时间,所以注释很重要。三、读程序时可以边读边思考边加注释,当我们拿到一套新的代码时(比如说开源的软件),去读代码进行理解,理解一些后就加上注释,以免过一段时间后忘记,这样也利于理解软件的架构设计。四、使用指针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指针是C程序中很容易出错的地方,所以使用指针维护链表等数据结构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宁肯写代码慢一些,也要多多检查,指针是最容易出错而最不容易查错的东西,小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