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连接霍尔传感器测量转速的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
  我是个学习单片机的新人,还在学习写程序,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程序实在不知道怎么写,还不知道怎么学写这方面的程序,听说这里都是大佬,希望有好心人帮帮我,拜托了!

   程序的具体要求是通过连接到单片机上的霍尔传感器来测量齿轮转速,并把得到的转速体现在点子仪表盘或LED屏幕上,最好还能进行数据的存储。大概就是这样,我个人对如何把霍尔传感器连接到单片机上,并把信号输入到单片机中这个过程非常不了解,这个程序真的在短时间内写不出来,希望大佬们多多帮助,拜托了!!!
  霍尔传感器型号  SC12-20K     单片机是STC89C51的 这就是那个传感器

网友A(2019-04-11):
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功能,方法:定时器0作为定时用定时时间20微秒,计满50000次为1秒,定时器1在1秒计数次数就是转速值。

网友B:
首先呢,我没用过这个传感器,不知道这个传感器什么原理,这个呢,你得好好去弄清楚,但是我用过其他的霍尔传感器测过速,我可以给你我的思路,就是我的霍尔传感器,接线就是接中断设定io口,然后每检测到两次信号的间隔,就通过中断和公式计算出速度,然后传回给单片机就可以了,然后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就是取余数得到哪一位,取除数得到哪一位,然后通过显示函数显示出来。(还有,我的霍尔传感器是要佩带一个小磁铁进行测量的)

网友C:
不是如何写程序的问题,而是如何架构的问题。
先学会架构流程图吧。

网友D:
在1S的时间内内数脉冲的个数,然后看下你的码盘有多少个孔,在转换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呢,我没用过这个传感器,不知道这个传感器什么原理,这个呢,你得好好去弄清楚,但是我用过其他的霍尔 ...

我觉的你的思路很好,这个霍尔传感器也是通过感知外部磁场变化产生方波的,与一般的霍尔传感器原理一样,能给个程序给我参考学习下吗,我就是想要一个这样的程序,或者讲解一下怎么具体的接中断,设定IO口,麻烦你了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