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烧录程序:没有可用的串口,请使用USB转串口线进行下载

楼主:
没有可用的串口,请使用USB转串口线进行下载

网友A(2019-04-11):
买个USB转串口的线,再连接一个串口转TTL电平的板,CPU一般为TTL电平,按照接线要求连接,发送接收连接正确。

网友B:
说明你的电脑没有原生串口,要用USB转串口线进行下载。

网友C:
是不是你之前用了串口,把那个串口应用关了。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只需要拔掉那个串口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淘宝上有现成的,几元可搞定两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只需要拔掉那个串口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真的是,昨天重启了一遍线重装然后可以用了,谢谢= =

网友F:
昨晚查出来这个问题所在了,
第一:烧录软件选择问题V6.38版本没有89C51由于之前刷新过系统然后我就很自然的选错了,改为V479能找到89C51
第二: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端口 和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的图标太像了,然后实在是没注意加上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也是十分像串口的图标,当然串口也没找对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G(2021-07-12):
用TTL转换电平

网友H:
STC单片机使用串口ISP(在系统编程:InSystemProgram)编程(或称:下载、烧写、烧录等),不需专用编程器,只要有串口和单片机接成最小系统(带有MAX232电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注:若USB转串口下载器/下载线本身可直接输出TTL电平,则连MAX232电路也不需要(例如使用CH340T芯片的下载器))
(2014.08起,最新新的STC15W4KxxS4系列单片机支持接USB D-/D直接下载,非常方便)

但是大量的实际编程下载时可能遇到各种各样下载失败的问题,影响了用户体验,现整理原因和解决方法如下:

下载不成功不外乎单片机本身或下载环境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使用替换法来检查问题出在何处,首先可试更换另一片单片机或另一个下载线或下载板,排除个体差异。

因STC-ISP对串口信号的时序、电平的指标要求较严格 ,若果使用低价的劣质USB转串口线,问题大多出现于此。
我们强烈建议以下配置作为测试标准平台:台式机的原生串口 + 32位的WINXP(64位可能兼容性不够好)+ 原厂MAX232(SP232)芯片(3.3V系统需要MAX3232)+ 单片机最小系统。
(注意:部分用户的精简版WINXP 由于组件不完整,可能导致STC-ISP软件不能正常运行或出错,请改用完整版)

其实,STC-ISP软件已经列出了常见的下载失败原因,见下图:
STC-ISP软件已经列出常见的失败原因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USB转RS-232串口线
我们也总结失败的原因如下:
1、首先检查最小系统连线是否正常,有否短路或开路、接触不良的现象。(特别注意:烧写点击编程键后,单片机必须断电进行冷启动!)

2、检查电压是否稳定和正确(不可过高或过低,F系列为5.0V,L系列为3.3V,W系列为宽电压3.3-5.0V)。

3、试将STC-ISP的下载波特率调低,并将最低和最高波特率调为一致(例如均选为4800BPS)。

4、检查是下载选项上次是否选择了P1.0/P1.1(15F系列为:P3.2/P3.3)同为0才下载,而本次没有将其拉低为低电平。

5、检查STC-ISP下载选项上次是否选择了使用外部晶振,而本次未接入外部晶振或震荡电路不工作。

6、是否有外挂电路的影响(例如外挂了RS485等电路会干扰串口)。

7、STC-ISP的下载选项延时设置是否正确(建议勾选“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

8、232电平转换电路是否良好(3.3V系统需要MAX3232。部分国产232芯片不稳定,请使用原厂正品,并注意配套电容的容量。强烈建议不要用2个三极管搭建的廉价232电路)(若使用某些输出TTL电平的USB专用下载器(如CH340T芯片的),则不需要232电平转换电路)。

9、若使用USB线转串口线,注意USB线的质量问题,推荐使用CH340T芯片的线。(PL2302芯片假冒品很多,需找到合适的驱动,最新的驱动未必最好)。

10、部分USB转串口线会通过RxD/TxD引脚对单片机供电,导致下载时不能彻底断电。 可在单片机的TxD引脚串一个二极管 (接正极,如图) ,使单片机可彻底断电冷启动。(注:若USB转串口芯片共板,不要对USB芯片断电,否则USB转换的串口会消失)

11、检查是否复位不良。

12、早期版本(2010-10-18前)的STC15F104E/204E请使用STC-ISP V1.06版下载,后面版本的推荐使用STC-ISP V6.53及以上的最新版本(  STC-ISP V4.83 /  STC-ISP V4.88  ,建议仅用于早期的脱机下载板或早期固件的单片机)。

13、15系列单片机调节的频率过高,超过标称值(例如40MHZ),导致软件进行频率调整超时等失败(请按芯片型号标示的最高频率内进行调节,例如25MHZ和35MHZ等,不要超频使用)。

14、芯片损坏或不良(因过流、过压烧毁或芯片内ISP CODE固件丢失等原因),请更换另一片芯片重试。
宏晶STC单片机串口ISP烧录故障及解决实例
1、现象:客户使用STC-ISP V4.83对ATMEL AT89S52烧写失败。
   解决:STC-ISP只能对STC单片机进行烧写,其他牌子的单片机请使用其专用软件或支持的编程器。

2、现象:STC12C5A60S2 下载STC-ISP软件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解决:检查供电电压为4.25V,用户使用USB口供电,线材内阻大导致压降大,更换优质USB线后电压为4.85V,问题解决。

3、现象:使用STC-ISP V4.83+STC官方下载板(V3.0)下载STC12C5A60S2,无任何反应。
   解决:经检查,客户将电压跳线选择为3.3V上,单片机供电不足导致下载失败,重新将跳线设置5V,下载成功。

4、现象:用户称所有的几片STC12C5A60S2都只能烧写一次,下次再使用就“坏”了,不能下载!!!
   解决:用户所做的最小系统为无晶振的电路,但STC-ISP的下载选项选择了“下次使用外部晶振”,导致单片机因无时钟无法工作而下载失败,增加外部晶振电路即可。

5、现象:用户称所有的几片STC12C5A60S2都只能烧写一次,下次再使用就“坏”了,不能下载!!!是否为OTP芯片假冒FLASH芯片???
   解决:用户STC-ISP的下载选项选择了“下次冷启动P1.0/P1.1为0/0才下载”,而实际下载并未拉低导致下载失败,将该两脚接地即可(注:应留意STC-ISP的下载选项,理解各参数的用法,做出合适的选择)。

6、现象:芯片型号为“STC15F2K61S2”, 但下载时在STC-ISP找不到对应的型号,使用IAP15F2K61S2时提示“型号错误”。
   解决:经联系厂家,此为早期芯片,型号印刷有误,应为STC15F2K60S2,选择该型号后下载成功。

7、现象:STC12C5A32S2在某51开发板下载不稳定,成功率很低,降低波特率也无法下载,提示“无法找到单片机”,而单片机则自动运行上一次的程序。
   解决:单片机可运行,代表最小系统无问题。通过替换法排查,发现在另一块单片机开发板上可以正常下载,最后将原开发板上的国产的MAX232芯片(DIP封装,带插座)更改为正品的SP3232芯片后解决(估计为该MAX232芯片性能不良,有时外部的电容容量过小或性能不良也会出现类似故障)。(推荐使用STC官方的下载板作为基准最小系统平台)。

8、现象:某开发板下载传统STC单片机正常,飞线下载IAP15F2K61S2无反应。
   解决:经仔细检查,用户犯了低级错误,将RXD,TXD与P3.0/P3.1对调导致下载失败,更正后立即下载成功。

9、现象:某51开发板下载很不稳定,常常下载失败,试过何种方法也无法下载。
   解决:检查板上MAX232芯片外围电荷泵电容为0.1uF,而查手册该型号后缀的芯片对应的电容容量为1uF,均更换为1uF电容后解决。

10、现象:用户一直使用STC15F104E在线下载无问题,后改用另一批次芯片,下载成功率很低,客户一直认为下载环境无改变。
   解决:经查,虽然单片机特性均在数据手册范围以内,但部分特性不同,在STC-ISP软件的“下载选项”勾选“上电复位使用较长延时”后下载成功。

11、现象:用户使用USB转串口专用下载器,之前一直正常,某天突然下载STC15F2K61S2失败,STC-ISP提示“调整频率无响应”。
   解决:使用替换法检查,使用原生串口+RS232电路可以下载,冷启动电脑,卸载并重新安装USB转串口下载器的驱动后解决。

12、现象:STC12C5A60S2下载无反应,但之前下载的流水灯测试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解决:经了解,用户上次使用第三方SP300U编程器下载过芯片,后来就不能使用STC-ISP下载。经查,该编程器已破坏STC芯片的ISP CODE代码(固件),已经不能串口下载(点评:STC单片机建议使用原厂STC-ISP下载即可,不建议使用其它编程器)。

13、现象:STC12C5A08S2下载无反应
   解决:经查,客户在STC-ISP中选择了“下次冷启动使用外部晶振”,但实际下载环境晶振使用了插座,检查该插座有一脚与PCB虚焊了,震荡电路不工作。补焊后正常下载。

14、现象:用户手工使用洞洞板搭建最小系统,但是下载不成功。使用芯片:STC89C52RD+。
   解决:经查,客户使用性能不良的开关电源,不稳定,且滤波不良。更换优质电源后解决。

15、现象:IAP15F2K61S2下载,一直停留在“正在调整频率”环节。
   解决:经检查,用户的芯片型号为“IAP15F2K61S2-25I-PDIP40”,该芯片最高工作频率为25Mhz,但用户手工将工作频率设定为40MHZ(超频)。为稳定,使用标称频率以内即可正常。

16、现象:IAP15F2K61S2(2013年C版),下载设定频率为15MHZ, 但实际为14.2MHZ, 偏移约10%!
   解决:经咨询厂家,该系列芯片只能在常用频点(例如:11.0592M、12M等)范围内调整能达到误差少于0.3%,部分不常用的频点会有较大误差。用户选择常用频率后正常。

17、现象:IAP15F2K61S2下载若超过30MHZ,以后不论如何设置都不能下载,不是无响应就是长期卡在“调节频率中”上,但放置到次日就可以正常下载(30MHZ以下)。百思不得其解!
   解决:后来在单片机正面的型号中发现有“BATEA”字样,表明这是一个样片(应该是当初送样的,估计没有直接销售)。此芯片为试产样片A版本,可能存在各种不稳定的情况,后续的B版、C版芯片已经改正。

18、现象:用户需下载“STC15F104E”芯片,但STC-ISP 软件单片机型号下拉菜单与“打开程序文件”按钮均为灰色,型号固定为“IAP15F2K61S2”且无法读入烧写HEX文件,换过几台电脑,在WINXP和WIN7下均如此。
   解决:经咨询,客户使用的STC-ISP左上角的版本号显示为V6.31,其实这是一个被自助发布的版本,被定义为“IAP15F2K61S2”且HEX已内置。原因:该版本的界面正常版与被发布版一样,导致误会。后续版本厂家已经将界面与正常版明显区分,并可自定义标题。换用STC-ISP 最新版软件(例如V6.57)“搞定”!:)

19、现象:(网摘)用户一直使用网购的USB转串口下载器(外形如U盘)下载正常,某日在学校同学的类似的USB下载器却不能下载,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但该串口自检正常。
   解决:经查,用户原下载器型号为HT1032,内置自动冷启动功能,学校的为不带自动冷启动功能导致下载失败。STC单片机烧写须冷启动才能进入ISP状态。后用户手工拨动开关断电一下,烧写下载成功!(注意:STC单片机下载必须冷启动,与ARM等烧写方式不同,习惯后也是非常方便的。)

20、现象:STC12C2051(内部固件版本号:3.6D),使用目前最新版STC-ISP V6.57下载失败,提示“暂不支持烧录该版本单片机”。
   解决:改用传统STC-ISP V4.83/V4.88烧写成功。(注:STC-ISP V6.XX不支持部分固件版本低的老型号单片机烧录)

21、现象:STC15F12AD(PDIP40封装)烧写时在STC-ISP软件中找不到对应型号。
   解决:该版本为早期样片,仅供测试,未量产,可使用STC-ISP V4.82BETA版(可在本站下载)烧写。

22、现象:在开发板可以下载STC89C52RC可以,但跳线下载IAP15F2K61S2不成功,显示“正在握手中..”
   解决:经检查,发现用户使用的USB线不稳定,更换为力特牌(推荐)正品USB转串口线(FT232芯片)并下载安装最新驱动后下载成功(注:因STC-ISP对串口时序和电平要求较严格,故部分低价USB串口线不能满足要求导致下载失败)。

23、现象:STC15F204EA(SKDIP28封装),下载无反应。
   解决:发现该批芯片为早期版本(2010-10-18前)版本,在官网下载 STC-ISP V1.06版解决(注:新旧版芯片互不兼容,需对应版本的STC-ISP,请特别注意)。

24、现象:IAP15F2K61S2(版本C)下载,提示“下载失败”。
   解决:发现使用的是STC-ISP V6.39版,试在STC官网下载最新的STC-ISP V6.53(及以上版本)再试,烧写成功(注:固件版本在7.1.3S及以上也需要新版STC-ISP软件才可烧写)。

25、现象:STC-ISP V4.83 在64位 WIN7 安装不成功,提示“XXX控件未安装”。
   解决:因STC-ISP 新版已支持STC全系列单片机编程,在官网下载新版STC-ISP V6.53(及以上版本)后解决。(注:部分老STC单片机型号的内部固件较低或旧版脱机编程器,还是需要使用STC-ISP V4.83,可在STC网站下载控件及控件注册工具)。

26、现象:(网摘)客户使用蓝牙串口,串口自检正常,但下载STC12C5A60S2单片机不成功。
   解决:因STC-ISP软件下载时需动态设置串口参数,但该蓝牙串口模块不支持。请暂使用普通串口下载。

27、现象:(网摘)用户使用LINUX,无法下载STC12C5630AD。
   解决:STC暂无非WINDOWS版的ISP烧录软件,可尝试使用虚拟机下的WINDOWS环境试验。(备注:从实用可靠角度,开发还是使用WINDOWS平台吧,同时该STC-ISP软件目前也不支持苹果MAC OS和IOS系统。)

28、现象:用户使用STC-ISP V6.57下载STC官方脱机下载板(V3.0)失败。
   解决:STC-ISP V6.XX版的脱机下载不支持旧版的脱机下载板,请使用STC-ISP V4.83。

29、现象:用户使用STC官方下载板下载STC12C5630AD(DIP28封装)失败。
   解决:经检查,该STC官方下载板为标准PDIP40的下载板,管脚不兼容!使用飞线或将下载板的下载接口插座引出到最小系统板解决。

30、现象:CP2102芯片USB转串口线下载,单片机无反应。
   解决:使用串口工具检查,串口传输有误码,使用示波器观察,该串口时序及电平均性能不良,更换CH340芯片的串口线后成功。

31、现象:客户使用STC-ISP V6.XX下载一个24K的HEX文件,但是软件读入后又是马上闪退会桌面,有时则是死锁“无响应”。
   解决:部分特殊的HEX文件可能不兼容,最新版STC-ISP软件已针对其进行改善,或使用第三方HEX转换软件将其转为BIN文件加载即可。

32、现象:客户使用STC-ISP V6.61软件,选择了单片机型号为:STC12C5A08S2,然后再【打开程序文件】加载一个下载大小约7K的HEX文件,但是软件读入后提示“文件大小超出范围,超过部分已被自动截取”,请问为什么HEX的大小比单片机的FLASH 空间小还是出现超容量呢?
   解决:我们知道起始HEX文件的大小非BIN文件的大小(请自行查看HEX格式说明),将HEX转换为BIN文件后观察大小再选择FLASH ROM容量合适的单片机。本例转换后BIN文件为9K左右,故选用FLASH ROM容量为16K的STC12C5A16S2单片机后下载运行成功。

33、现象:客户使用STC-ISP V6.61下载时提示“串口打开失败,请检查串口是否存在或已被打开”
   解决:其实上面提示已经很清晰了,经检查,为用户运行了另一个“串口助手”软件使用了串口1导致的。关闭该软件后STC-ISP软件即可正常下载了。(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串口选择不正确或USB转串口线被强制拔出等原因造成的,请仔细检查)

34、现象:来个特殊的:客户使用KEIL更新调试源程序,并重新编译成功。但下载单片机完成,但单片机竟然“坏了”,还是执行上次旧的程序,尝试几次也是如此!!!
   解决:经提示客户观察STC-ISP的程序文件窗口,HEX文件读入后没变化。原来客户中途因故修改过KEIL的输出路径,新生成的HEX保存在新位置,但还是习惯在原文件夹读取旧的HEX!大家知道后来如何解决了吧...其实程序员需要细心加冷静,呵呵..

35、现象:用户使用某款惠普(HP)PC的COM1,有时下载失败,很不稳定。
   解决:经其他网友指点,在设备管理器中点击该串口,选“属性”-“端口设置”-“高级”-“使用FIFO缓冲区”画面中将“接收缓冲区”和“传输缓冲区”的滑动条滑动到最左端,使数值均为“1”后解决。

36、现象:用户使用STC官方下载板下载STC12C5A60S2失败。
   解决:经检查,客户使用的是普通双公头USB线,而非STC专用配套USB线。因该STC官方下载板为常规串口电路,非USB转串口。借用了USB电缆进行供电及传输串口RXD,TXD信号,故必须使用配套专用USB线(有串口DB9插头)。客户改回原专用USB线后解决(注意两个USB插头上的贴纸提示,对调用错亦不能工作)。

37、现象:客户使用STC-ISP V6.53软件下载,但其电脑杀毒软件提示有STC-ISP-V6.53.EXE有“木马或恶意”软件,并自动禁止运行并删除或隔离文件。
   解决:经测试,STC-ISP封装时使用了自解压的带壳软件技术,容易被一些软件认为是“木马”或恶意软件。只要在官网下载的STC-ISP都应该是不带病毒的,将其添加到本机杀毒软件的“白名单”或“信任软件”列表即可。(如需检测STC-ISP,可将文件提交到网站进行检测扫描)

38、现象:2014年8月,用户使用STC原厂最新的U8编程器下载最新的IAP15W4K61S4单片机,一直停留在“正在检测单片机...”,但无法编程。
   解决:用户犯了低级错误:在放置DIP40的芯片时放反了方向!此时传统51引脚单片机会发烫,但STC15系列单片机的电源引脚排列原因不会发热故未能及时发觉。按U8编程器外壳的印制的图示(芯片缺口朝手柄,底部对齐)放置单片机,下载成功。

39、现象:用户使用最新的宏晶STC15W4K48S4单片机(样片)进行USB直接D+/D-下载,使用芯片的内部RC振荡器。使用WIN XP系统运行STC-ISP V6.79版,插入芯片后系统自动安装了USB驱动程序,首几次可下载成功,但后来插入单片机后系统均提示“发现未知设备”,无法使用USB-ISP方式下载。
   解决:开始可以下载,证明系统无问题,用户的2片样片经反复重新安装驱动程序、更换多台PC电脑均无法解决。后经联系厂家,回复为样片原因,使用极少比例的芯片在使用内部振荡器进行USB直接下载可能不稳定,需使用24M外部晶振。按数据手册上的提示,外接24M外部晶振电路后重新使用USB-ISP下载成功。

40、现象:客户使用STC15F104W下载时无响应。
   解决:检查客户供电电压为3.4V,改为5.0V供电下载成功。(原因为:客户见单片机型号后缀为W就误认为是宽电压芯片,查看数据手册可知其为5V芯片,STC15W104才是宽电压版,STC15L104W是低压3.3V版芯片)

41、现象:客户使用STC15W104E和万能板进行电路验证,开始时下载成功,但次日发现MCU可以运行原程序,但下载时无响应。
   解决:客户刚好该MCU样片只有一颗,故先用替代法检查下载器和电脑对其他型号的MCU下载无问题,客户称之前一直可以下载,无法理解。后来从别处调到一颗同型号样片,测试下载成功,证明原MCU的确是损坏了(损坏可能在不留意中发生,例如:反接电源、过压、过流、焊接时间过长、焊接温度过高、静电损坏等等)。

42、现象:客户使用IAP15W4K58S4进行下载,几次后无法下载,STC-ISP软件提示“下载失败”。
   解决:据了解,客户误用了STC-ISP软件的【下载口令】功能,最多只允许进行5次的错误尝试,超过后芯片将被永久锁死,即使再输入正确的下载密码也不能解锁。本例只能更换新的芯片(建议用户熟悉软件的功能,避免误操作)。

43、现象:客户对IAP15W4K61S4进行下载,STC-ISP软件提示“下载失败”。
   解决:据了解,客户误用了STC-ISP软件的【程序加密后传输】功能,后遗忘了原密钥导致无法进行下载。这时只能更换新芯片处理(建议用户熟悉软件的功能,避免误操作,同时建议厂家在STC-ISP软件增加相应的出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