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PCB文件和原理图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设计要求:
1.长动正反转
2.点动正反转
3.主驾驶能控制副驾驶的电机点动正反转
4.利用STM32RET6芯片
5.防夹
设计方案:

在按下车窗控制器开关时,智能控制通过压力传感器检测车窗压力,再由驱动程序将压力数据输入到STM32RET6中,用智能算法控制车窗电机正反转来控制车窗升降器的升降。
本次设计是设计智能车窗升降控制器,涉及的元器件众多,例如STM32RET6、电机驱动芯片、LED液晶显示屏、按键等等,元器件的选型以实现智能车窗开降控制器功能基础上选择,并且需要参考智能车窗升降控制器使用环境,选择合理的各个硬件模块电路,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的技术参数,能够完成实现的功能;元器件的选择注重考证其实用性,其次满足参数合适、性能稳定、成本低廉等特点。

相关参数
1.晶振电路中CL=C1*C2/(C1+C1) 又C1=C2所有2CL=C1=C2; CL=11PF ;C1=C2=22PF同理C4=C5=25PF
2.R1=1M反馈电阻
3.复位电路中,当晶振频率为8m时复位时间t=2*(1/8)*12=3us
当且仅当  t=0.357 RC≥3us时,系统才会复位,即满足条件k
RC≥8.4*10-6k
所以用R=1K、C=22μ F符合要求
4.C6=C7=C8=C9=C10=C11=C12=C13用于滤波用100PF
5.启动电路中BOOTO和B0OT1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方便串口下载,下载器控制BOOTO为高电平,下完后又将BOOTO恢复为低,  STM32复位即可进入用户程序。平常上电直接进入用户程序。BOOT0接10k电阻接地或者直接接地,都不会引起芯片损毁。所以R3=R4=10K
6.12V转5V电路中,C14、C15两支电容都是需要的,输出端若无电容, 7805极易产生自激振荡,而输入端若无电容,则由于输出电容储存的电压在关机的瞬间不会完全放掉,当输入断电后会造成输入输出两端电压倒置,容易损坏稳压器。,且C14大于C15它用于稳定LM7805内部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它的数值生为产厂家规定值,不得小于0.33微法,它的连接必须尽可能紧连LM7805的1脚和2脚。C14也为LM7805稳压集成电路所要求的,它用于稳定LM7805内部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同时改善电压调整的过渡响应。它的数值为生产厂家规定值,不得小于0.1微法,它的连接必须尽可能紧连LM7805的3脚。所以令C14=0.33uF  ,C15=0.1uF
7.指示灯用LED额定工作电流5MA当输入电压为5伏时加入一个1k的电阻用于保护指示灯。所以R5=1K
8.5V转3.3V电路中,两个104电容为滤波电容,引脚分别接地,主要滤掉高频纹波,防止自激振荡;47PF和100PF为滤波电容,主要滤掉低频纹波;R1作限流作用以保护稳压二极管D2,当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电流发生变化时R1通过本身压降的变化,来调节稳压二极管D2的工作电流,从而起到稳压作作用。所以C16=C18=0.01UF 、C17=100pF C19=47p F
9. R6作为采样电阻通过检测他的电压电流变化来实现防压功能所以电阻阻值小R6=1.
10. 放大电路中
(1)接入负载电阻R,前:
A.=-βRc/Rbe=
(2)接入负载电阻R,后:
A.=-β(Rc// Rl) /Rpe=
输入电阻r1= Rbe
输出电阻r2=Rc
11.对于JTAG五个引脚的接法规定如下:
1)TDI:建议.上拉。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可以参照具体器件手册,如果器件手册没有指明,一般选取4.7K,注意不能小于1K。所以R7=4.7k
2)TDO:不用上下拉。
TDO悬空,但必须引出测试点,同时设计中应避免将TDO脚作为I/O脚。
3)TMS:须上拉。R8=1k
4)TCK:建议下拉,1K。R9=1K
5)/TRST:须下拉,1K。R10=1K

PCB原理图下载: 新建文件夹

网友A(2021-11-25):
这个原理图对吗

网友B:
原理图对吗

网友C(2022-01-19):
没有,原理图画出来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