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自带ADC采集连续电压信号传到上位机,应该怎么弄?

楼主(2019-04-11):
(无正文)

楼主:
急用,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先解决STM32 ADC采集连续电压信号,再用串口传到上位机。

网友B:
先把串口调试好,能从串口传一串数据到电脑;然后把AD采样弄好,把结果从串口发送

网友C:
1、开通一个定时中断。
2、中断后采样一下、发送一下。

网友D:
主程序定时采集ADC的值,然后可以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也可以通过无线设备

网友E(2019-08-08):
如果adc采样频率比较大,怎样才能让每个点都实时的传到上位机呢?用的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