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利用超声波控制舵机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9-04-12):
为什么把注释部分取消掉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连接电脑只能接收到  距离<=15时的运行动作组的命令  也就相当与距离一直小于15   而把运行动作组命令加上   超声波测距也能正常检测

#include <reg52.h>
void runActionGroup(unsigned char numOfAction, unsigned int Times);
sbit kongzhi=P1^0;
sbit jieshou=P1^1;
sbit led=P1^3;
void uartInit(); //波特率9600
unsigned int juli,s;
void yanshi(unsigned int x);
void main()
{
TMOD=0X01;
ET0=1;
EA=1;
TR0=0;
kongzhi=0;
jieshou=0;
uartInit();
while(1)
{
  kongzhi=1;
  yanshi(1);
  kongzhi=0;
  while(jieshou==0);
  TR0=1;
  while(jieshou==1);
  juli=s;
  s=0;
  TR0=0;
  TH0=0XFF;
  TL0=0XC4;
  if(juli<=15)
  {
   led=0;
//      runActionGroup(0,1);
    }
  else if(15<juli<=30)
  {
    led=1;
//        runActionGroup(1,1);
    }
  else if(30<juli<=50)
  {
    led=1;
//        runActionGroup(2,1);
    }
  else if(juli>50)led=1;
  }
}
void uartInit() //波特率9600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使能Uart中断
EA = 1;           //开中断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0XFF;//5微秒
TL0=0XC4;
s++;
}
/*********************************************************************************
* Function:    uartWriteByte
* Description: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Parameters:   dat:被发数据
* Return:       无返回
* Others:
**********************************************************************************/
void uart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TI=0;
}
/*********************************************************************************
* Function:    uartWriteBuf
* Description:串口发送数据
* Parameters:   buf:被发数据首地址,len:发送数据长度
* Return:       无返回
* Others:
**********************************************************************************/
void uartWriteBu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ES = 1;
while (len--) {
  uartWriteByte(*buf++);
}
}
void runActionGroup(unsigned char numOfAction, unsigned int Times)
{
unsigned char buf[7];
buf[0] = buf[1] = 0x55;  //填充帧头
buf[2] = 5;                      //数据长度,数据帧除帧头部分数据字节数,此命令固定为5
buf[3] = 0x06;   //填充运行动作组命令
buf[4] = numOfAction;            //填充要运行的动作组号
buf[5] = Times&0x00ff;    //取得要运行次数的低八位
buf[6] = Times>>8;   //取得要运行次数的高八位
uartWriteBuf(buf, 7);            //发送数据帧
}
void yanshi(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