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温度Arduino采样程序

楼主(2019-04-12):
1. 硬件平台: Arduino UNO(ATMega328P);   2. 编译器(IDE): Arduino 1.88
3. 电路连接方式:+5V----10K上拉电阻----NTC(10K,B3950)----GND

/************************************************************
  Copyright (C), 2019-2019, xxxx Co., Ltd.
  FileName:
  Description:     // AD_NTC测试
  Version:         // 版本信息:1.0
  Function List:   //

************************************************************/

// 硬件: Arduino UNO(ATMega328P);   编译器(IDE): Arduino 1.88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MsTimer2.h>

#define RS232_DUBEG           //开启/关闭 串口调试

/* ATMega328(比如UNO)有三个计时器timer 0-2, 一些延时语句比如delay(), millis() micros() 用的是timer0,
6个PWM输出脚当然也要用这些计时器,它们是这样分配的:
Pins 5 and 6: timer0
Pins 9 and 10: timer1
Pins 11 and 3: timer2
*/

#define PWM1_PIN       9          //3PIN PWMOUT
#define PWM2_PIN       10         //5PIN PWMOUT
#define AD_IN          A0         //电路连接方式:+5V----10K上拉电阻----NTC(10K,B3950)----GND

#define NANO_LED       13         //NANO板载LED连接13脚

//定义数据传输时间 (ATMega328P运行在16MHz下,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为1/16,000,000s = 1/16,000m s= 1/16us = 62.5ns ,一个nop是62.5ns)
#define NOP           asm("nop")

boolean _1msFlg = 0;
boolean bBlinkSta = 0;
unsigned int uiAD_Value;
unsigned char ucPWM_Value;
char cNTC_Temp = 0;

struct NTC_TEMP
{
        char cTemp;
        unsigned int uiAD;
};

const struct NTC_TEMP NTC_Temp_Tab[] PROGMEM =    //电路连接方式:+5V----10K上拉电阻----NTC(10K,B3950)----GND
{
        {-40,0x3E3},{-39,0x3E1},{-38,0x3DF},{-37,0x3DD},{-36,0x3DA},{-35,0x3D8},{-34,0x3D5},{-33,0x3D3},{-32,0x3D0},{-31,0x3CD},
        {-30,0x3CA},{-29,0x3C6},{-28,0x3C3},{-27,0x3BF},{-26,0x3BB},{-25,0x3B8},{-24,0x3B3},{-23,0x3AF},{-22,0x3AA},{-21,0x3A6},
        {-20,0x3A1},{-19,0x39C},{-18,0x396},{-17,0x391},{-16,0x38B},{-15,0x385},{-14,0x37F},{-13,0x378},{-12,0x372},{-11,0x36B},
        {-10,0x364},{-9 ,0x35C},{-8 ,0x355},{-7 ,0x34D},{-6 ,0x345},{-5 ,0x33D},{-4 ,0x334},{-3 ,0x32C},{-2 ,0x323},{-1 ,0x31A},
        {0  ,0x310},{1  ,0x307},{2  ,0x2FD},{3  ,0x2F3},{4  ,0x2E9},{5  ,0x2DF},{6  ,0x2D5},{7  ,0x2CA},{8  ,0x2C0},{9  ,0x2B5},
        {10 ,0x2AA},{11 ,0x29F},{12 ,0x294},{13 ,0x289},{14 ,0x27D},{15 ,0x272},{16 ,0x267},{17 ,0x25B},{18 ,0x250},{19 ,0x244},
        {20 ,0x239},{21 ,0x22D},{22 ,0x222},{23 ,0x217},{24 ,0x20B},{25 ,0x200},{26 ,0x1F5},{27 ,0x1EA},{28 ,0x1DF},{29 ,0x1D4},
        {30 ,0x1C9},{31 ,0x1BE},{32 ,0x1B3},{33 ,0x1A9},{34 ,0x19E},{35 ,0x194},{36 ,0x18A},{37 ,0x180},{38 ,0x176},{39 ,0x16D},
        {40 ,0x163},{41 ,0x15A},{42 ,0x151},{43 ,0x148},{44 ,0x13E},{45 ,0x137},{46 ,0x12E},{47 ,0x126},{48 ,0x11E},{49 ,0x116},
        {50 ,0x10E},{51 ,0x107},{52 ,0x100},{53 ,0xF8 },{54 ,0xF1 },{55 ,0xEB },{56 ,0xE4 },{57 ,0xDE },{58 ,0xD7 },{59 ,0xD1 },
        {60 ,0xCB },{61 ,0xC5 },{62 ,0xC0 },{63 ,0xBA },{64 ,0xB5 },{65 ,0xB0 },{66 ,0xAB },{67 ,0xA6 },{68 ,0xA1 },{69 ,0x9C },
        {70 ,0x98 },{71 ,0x93 },{72 ,0x8F },{73 ,0x8B },{74 ,0x87 },{75 ,0x83 },{76 ,0x80 },{77 ,0x7C },{78 ,0x78 },{79 ,0x75 },
        {80 ,0x72 },{81 ,0x6E },{82 ,0x6B },{83 ,0x68 },{84 ,0x65 },{85 ,0x62 },{86 ,0x60 },{87 ,0x5D },{88 ,0x5A },{89 ,0x58 },
        {90 ,0x55 },{91 ,0x53 },{92 ,0x51 },{93 ,0x4E },{94 ,0x4C },{95 ,0x4A },{96 ,0x48 },{97 ,0x46 },{98 ,0x44 },{99 ,0x42 },
        {100,0x41 },{101,0x3F },{102,0x3D },{103,0x3B },{104,0x3A },{105,0x38 },
};

/*********************************************
//NTC-温度转换
*********************************************/
char NTC2Temp(unsigned int NTC_AD_Value)
{
        unsigned char i;
        char temp = 0;      // -40 --- 105 C

        for(i = 0; i < sizeof(NTC_Temp_Tab) / (sizeof(NTC_Temp_Tab[0].cTemp) + sizeof(NTC_Temp_Tab[0].uiAD)); i++)
        {
          if(pgm_read_word(&NTC_Temp_Tab[i].uiAD) <= NTC_AD_Value)
                {
                        temp = pgm_read_byte(&NTC_Temp_Tab[i].cTemp);
                        break;
                }
        }
        return(temp);
}

/*********************************************
//TIMER2中断任务
*********************************************/
void Timer2Task(void)
{
  _1msFlg = 1;
}

/*********************************************
//初始化
*********************************************/
void setup()
{
  #ifdef RS232_DUBEG
  Serial.begin(9600);
  #endif

  pinMode(PWM1_PIN,OUTPUT);
  pinMode(PWM2_PIN,OUTPUT);
  pinMode(NANO_LED,OUTPUT);
  pinMode(AD_IN,INPUT);

  MsTimer2::set(1, Timer2Task); // 1ms
  MsTimer2::start();

}

/*********************************************
//主程序
*********************************************/
void loop()
{
  if ( _1msFlg)
  {
          #define _500MS_CNT    500
          #define _100MS_CNT    100
          static unsigned int ui500msCnt = _500MS_CNT;
          static unsigned char uc100msCnt = _100MS_CNT;
          unsigned char i;

     _1msFlg = 0;

         if (--ui500msCnt == 0)
         {
                 ui500msCnt = _500MS_CNT;

                 if (bBlinkSta)
                 {
                         bBlinkSta = 0;
                         digitalWrite(NANO_LED,0);
                 }
                 else
                 {
                         bBlinkSta = 1;
                         digitalWrite(NANO_LED,1);
                 }

                 uiAD_Value = analogRead(AD_IN);
                //ucPWM_Value = (unsigned char)(uiAD_Value >> 2);
                //analogWrite(PWM1_PIN,ucPWM_Value);
……………………

楼主:
NTC与AD采样值对应表:http://www.51hei.com/bbs/dpj-156080-1.html

网友A(2019-05-14):
谢谢你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8-06):
前来学习  很需要这份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C(2019-10-05):
正好在学习这个

网友C:
请问一下{100,0x41 },{101,0x3F },{102,0x3D },{103,0x3B },{104,0x3A },{105,0x38 },这种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假如我要得到200的数据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D(2020-01-14):
先收藏了,将来应该可以用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2020-11-25):
有接线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