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简易的串行通信与电子音乐实验

楼主(2019-04-12):
用定时器T1方式1来产生歌谱中各音符对应频率的方波,由P1.1输出驱动喇叭。实现有外部中断0时演奏乐曲“小星星”一次,有外部中断1时演奏乐曲“新年好”一次。控制节拍可通过调用延时子程序次数来实现(考虑外部中断和定时计数器中断的优先级),ULN2003为电流放大芯片,驱动喇叭。

实验说明:
(1)通过控制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来产生不同频率方波,驱动喇叭发出不同音阶的声音。
音符与频率对应关系:(单位:Hz)
音符 1            2           3           4            5           6        7
频率: 523.25   587.33   659.25  698.46   783.99   880  987.76
      若要输出频率为523.25Hz(周期1911μs)的方波,用定时器T1方式1来实现,定时时长为1911/2=956μs,由于晶振12MHz,机器周期1μs,则计数次数为956次,计数初值为65536-956=64580。
TH1=0xFC,TL1=0x44
(2)再利用延时来控制发音时间的长短,即可控制音调中的节拍。
把乐谱中的音符和相应的节拍变换为定时常数和延时常数,作为数据表格数组tab存放在存储器中。每演奏一个音符调用定时常数和延时常数,分别用以控制定时器产生方波的频率和该频率方波的持续时间。当延时时间到,再调用下一个音符的定时常数和延时常数。依次下去,就可自动演奏出乐曲。
乐曲“新年好”和“小星星”数据三个字节为一组。
①其中前两个字节表示定时常数(16位计数器),高位在前
     若定时常数为0x00,0x00,表示休止符,让T1停止工作。
     若定时常数为0xFF,0xFF,表示结束。
②后一个字节表示延时常数(每个延时可取50-100ms)。

单片机实验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P1_1=P1^0;
char H,L,N;
char code tab0[  ]={0xFC,0x44,0x04,0xFC,0x44,0x04,
                              0xFD,0x83,0x04,0xFD,0x83,0x04,
                              0xFD,0xC8,0x04,0xFD,0xC8,0x04,
                              0xFD,0x83,0x04,0x00,0x00,0x04,
                              0xFD,0x34,0x04,0xFD,0x34,0x04,
                              0xFD,0x09,0x04,0xFD,0x09,0x04,
                              0xFC,0xAD,0x04,0xFC,0xAD,0x04,
                              0xFC,0x44,0x04,0x00,0x00,0x04,
                              0xFF,0xFF};
char code tab1[]={0xFC,0x4A,0x04,0xFC,0x4A,0x04,
                    0xFC,0x4A,0x08,0xFB,0x00,0x08,
                    0xFD,0x08,0x04,0xFD,0x08,0x04,
                    0xFD,0x08,0x08,0xFC,0x4A,0x08,
                    0xFC,0x4A,0x04,0xFD,0x08,0x04,
                     0xFD,0x80,0x08,0xFD,0x80,0x08,
                    0xFD,0x30,0x04,0xFD,0x08,0x04,
                    0xFC,0xAE,0x08,0x00,0x00,0x08,
                     0xFF,0xFF};
void delay()
{int x,y;
for(y=10;y>0;y--)
for(x=625;x>=0;x--);
}
void main()
{
EA=1;
EX0=1;
EX1=1;
PX0=0;
PX1=0;
TMOD=0X10;
ET1=1;
PT1=1;
while(1);
}
void ex0() interrupt 0
{
inti=0;
for(i;i<16;i++)
{
H=tab0[i*3];
L=tab0[i*3+1];

if(H==0x00&&L==0x00)
{TR1=0;}
else if(H==0X0FF&&L==0X0FF)
{break;    }
else
{TR1=1;
TH1=H;
TL1=L; }
N=tab0[i*3+2];
while(N--)
{delay();}
}
TR1=0;
}
void ex1() interrupt 2
{
int i=0;
for(i;i<16;i++)
{
H=tab1[i*3];
L=tab1[i*3+1];
if(H==0x00&&L==0x00)
{TR1=0;}
else if(H==0XFF&&L==0XFF)
{break; }
else
{
TR1=1;
TH1=H;
TL1=L; }
N=tab1[i*3+2];
while(N--)
{delay();}
}
       TR1=0;
}
void ex2() interrupt 3
{
TH1=H;
TL1=L;
P1_1=!P1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