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两个外部中断发生冲突了该怎么办?

楼主(2019-04-12):
做了一个小东西,是220V的恒温加热装置,用旋转编码器调节温度,为了使编码器反应灵敏,把编码器接到了一个外部中断上,但是因为可控硅的过零触发也接到了一个外部中断上,所以想请教一下大佬,是应该优先响应过零触发还是编码器?

网友A:
无所谓吧,只要你的处理机制做得好,

两个都不会占多少时间的。

网友B:
谁先,当由设计者依设计的重要性决定,也就是说你说了算。
关键看你的中断处理程序如何架构。架得好不会出问题。

网友C:
中断优先级设置合理,不会冲突

网友D:
单片机有默认的优先级,检查程序的优先级,或者可以定义优先级

网友E:
接到同一个中断引脚上的话你如何分辨是哪个发的中断请求?

网友F:
单片机有许多中断,然后设置下中断优先级

网友G:
设置好中断优先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