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下单片机产生PWM波并选择输出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9-04-12):
51单片机的p1接口五个开关,P2口五个输出由单片机产生1.5ms的PWM波,驱动相应的5个舵机,开关选择对应的输出端口,开关闭合时输出对应的波,开关断开时舵机回到原位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
是51单片机哈

网友A:
问一下,你会不会写一个PWM程序,并能决定PWM是否输出。
不会写的话,就先做好这个题目。
如果会一个,而不会五个,就改行吧。

网友B:
51单片机输出PWM波一般是通过IO口模拟的,建议你看一下舵机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