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挑战者USART1控制LED彩灯程序测试成功

楼主(2019-04-12):
两个按键控制彩灯的红、绿灯反转,按一下KEY1 红灯反转一次,按一下KEY2,绿灯反转一次。

使用EXTI中断方式检测按键输入。
检测到按键引脚上升沿会进入中断,在stm32f4xx_it.c文件中的中断服务函数处理。

学习目的:了解STM32的中断系统。
【*】 引脚分配
KEY:
两个按键均有硬件去抖,按下的时候均为高电平,不按时为低电平。

    KEY1<--->PA0
    KEY2<--->PC13

LED:
RGB彩灯的三个阴极接到STM32三个引脚上,LED低电平亮。

    R<--->PH10
    G<--->PH11
    B<--->PH12

    LED4<--->PD11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key/bsp_exti.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输出提示信息*************************************/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
        printf("\r\n 这是一个通讯串口的实验控制RGB彩灯 \n");
        printf(" 使用 USART1 参数为:%d 8-N-1 \n",DEBUG_USART_BAUDRATE);
        printf("开发板接到的指令后控制RGB彩灯颜色,指令对应如下: \n");
        printf("   指令 ---------------灯的颜色\n");
        printf("   1 -------   --------红\n");
        printf("   2 -------   --------绿\n");
        printf("   3 -------   --------蓝\n");
        printf("   4 -------   --------黄n");
        printf("   5 -------   --------紫\n");
        printf("   6 -------   --------青\n");
        printf("   7 -------   --------白\n");
        printf("   8 -------   --------灭\n");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char ch;
        /* LED 端口初始化 */
        LED_GPIO_Config();

        /* 初始化EXTI中断,按下按键会触发中断,
  *  触发中断会进入stm32f4xx_it.c文件中的函数
        *  KEY1_IRQHandler和KEY2_IRQHandler,处理中断,反转LED灯。
        */
        EXTI_Key_Config();
        /* 等待中断,由于使用中断方式,CPU不用轮询按键 */
        Debug_USART_Config();

        show_Message();

        Usart_SendString(DEBUG_USART,"串口发送接收");

                while(1)
        {
                ch = getchar();
                printf("接收到的字符:%c\n",ch);

                switch(ch)
                {
                        case '1':
                                LED_RED;
                                break;
                        case '2':
                                LED_GREEN;
                                break;
                        case '3':
                                LED_BLUE;
                                break;
                        case '4':
                                LED_YELLOW;
                          break;
                        case '5':
                                LED_PURPLE;
                                break;
                        case '7':
                                LED_CYAN;
                                break;
                        case '8':
                                LED_WHITE;
                                break;
                        case '9':
                                LED_RGBOFF;
                                break;

                }

  }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