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作图基本流程精华版

楼主(2019-04-12):
1.画好原理图,如果你所需要的器件在库文件里面找不到,那就自己找到器件的数据手册,可以自己画一个,器件的原理图只需做好标记即可,但是封装图需要根据数据手册的详细尺寸严格作图。
2.在确定原理图没有电器连接以及封装的错误之后,即可将原理图倒入pcb了,常用的是在原理图中design/update,之后在design/improt from……。
3.确定pcb图纸的尺寸,当然也可在建立pcb图时使用创建pcb模版来确定尺寸。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倒入之后再确定也可以,首先在物理层定义板子的尺寸,之后在禁止布线层画出框架,一般是在物理层里面两毫秒的地方画禁止布线层,之后deign/board shape/redefine board……。
4.器件布局遵循一下规则,a:先主后从,先总体后局部,把每个模块的输入和输出找到,留出走线的空间   b:高频线路之间尽量保持距离,且少用公共参数  c:压差较大的器件之间保持一定距离,避免短接 d:端子提前布置位置,注意标记原点
5.布局完成之后布线,规则如下:可以提前规则设置design/rule,具体设置不再详述,因为很多,一般用到什么设置什么,常用电源线线宽,线间距,焊盘过孔与覆铜的间距,等等。电流越大,线宽越大,秉承1A的电流使用40mil的线宽。尽量让信号保持一致的方向,布线可以根据信号的流通方向来先后,同种器件应尽量摆放整齐,平行摆放。
6加泪滴 T/E时快捷键,选择泪滴类型
7覆铜,确定版层(如果需要制作多层板可以在层栈管理器里面设定),去死铜,给铜皮连接电器特性(基层版就覆几层铜,需要的地方)
报告根据需要可生成可不生成,版图信息可写可不写

这就是一个pcb图的基本流程,不同的版图有不同的需要,这里只是大致的流程。理科男语言表述有点问题,望大家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