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内部为什么不做减法器?而是以补码的形式用加法器来实现
#

楼主(2019-04-12):
cpu要做减法为什么不直接做个减法器进去而是以补码的形式用加法器来实现

网友A:
你应该是没有认真看过数字电路这一部分的知识的.
这跟成本有关系,加法器电路相对于减法器来说要简单很多,成本就少很多

网友B:
是为了容易实现,用补码的话,加法和减法都是统一的用法。

网友C:
加减法是统一的。例如+1,和+(-1).......

网友D:
用补码实现减法会比较方便,加减的时候两个数无论是同正同负或者一正一负都很容易解决

网友E:
也可以说:CPU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是你对“加”、“减”的理解太狭獈了。

网友F:
受硬件资源限制,以补码方式更方便。

网友G:
加法器比减法器更容易做出来

网友H:
你把计算机如何表达一个负数理解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I:
单独为了减法而去增加CPU的硬件没有必要 用补码就可以实现减法的功能了 主要是为了精简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