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IFI获取网络时间+8位数码管显示+0.96OLED显示

楼主(2019-04-12):
借鉴别人的资料修改的 加入了数码管显示。大佬勿喷!

最好自己注册一个账号,替换里面的appkey和 sign 就可以了

主控芯片STM32C8T6
接线:串口1:PA9     PA10
OELD :PB6   PB7

数码管使用:MAX7219 8位数码管
Max7219_pinCLK PAout(5)
Max7219_pinCS  PAout(3)
Max7219_pinDIN PAout(7)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oled.h"
#include "RTC.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7219.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ESP8266_Init();
        esp8266_get_time();//获取时间
        dispose_time_data(); //更新时间
        esp8266_get_weather();//获取天气
        dispose_wea_data();//更新天气
        RTC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display_week();//显示星期
        SPI1_Init();
        Init_MAX7219();

  while(1)
        {
    //0.96OLED显示
                OLED_ShowNum(0,0,calendar.w_year,4,16);//年
                OLED_ShowNum(48,0,calendar.w_month,2,16);//月
                OLED_ShowNum(80,0,calendar.w_date,2,16);//日
                OLED_ShowNum(0,2,calendar.hour,2,16);//时
                OLED_ShowNum(24,2,calendar.min,2,16);//分
                OLED_ShowNum(48,2,calendar.sec,2,16);//秒
                OLED_ShowNum(20,4,temperature,2,16);//温度
                if((calendar.hour==0)&&(calendar.min==0)&&(calendar.sec==0))
                {
                        calendar.week+=1;
                        if(calendar.week>8) calendar.week=1;
                        display_week();//显示星期
                }

   //        数码管显示
        if(calendar.sec<55)
        {
                Write_Max7219(0x08, calendar.hour/10);
          Write_Max7219(0x07, calendar.hour%10);
          Write_Max7219(0x06, 0x0A);
          Write_Max7219(0x05, calendar.min/10);
          Write_Max7219(0x04, calendar.min%10);
          Write_Max7219(0x03, 0x0A);
          Write_Max7219(0x02, calendar.sec/10);
          Write_Max7219(0x01, calendar.sec%10);
                delay_ms(100);
        }
                else
                {
                Write_Max7219(0x08, calendar.w_month/10); //日期
          Write_Max7219(0x07, calendar.w_month%10);
          Write_Max7219(0x06, 0x0A);
          Write_Max7219(0x05, calendar.w_date/10);
          Write_Max7219(0x04, calendar.w_date%10);

                Write_Max7219(0x02, temperature/10);//温度
          Write_Max7219(0x01, temperature%10);
                delay_ms(100);
                }
        }
}

网友A(2019-09-05):
谢谢,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B(2020-03-03):
请问这个里面的esp8266固件需要修改吗?还是直接用默认的固件?

网友C(2020-12-08):
用那个网址

网友D(2021-02-15):
去哪里注册

网友D:
去哪里注册账号呢

网友E(2024-12-04):
请问连接的是哪个服务器呢

网友F(2025-01-05):
感谢老师分享,打算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G(2025-04-08):
ESP8266需要刷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