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计数器实现点亮二极管并且用数码管显示当前计数 程序问题

楼主:
5)计数器方式,原理图如下
(1)用内部定时器/计数器1的计数功能,工作在方式2实现计数10次产生中断使P1.7所接发光二极管点亮(计数用数码管显示,需加数码管)。
(2)用内部定时器/计数器1的计数功能工作在方式18位发光二极管以二进制显示按键次数。

想知道是如何实现计数,我将TMOD=0x60;他还是会自动的计数,我想实现用独立按键,按一次则加一计数,然后加到10就让发光二极管亮,
求教圈里大佬

网友A(2019-04-1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js=P3^5;
sbit LED1=P2^0;
sbit key1=P3^3;
uchar code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 read()
{
        uchar t1;
        uint val;
        while(1)
        {

                t1=TL1;                         //读取寄存器值

                        break;
        }
        val=t1-246;          //10次的时候就中断
        return val;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x,y;
for(x=k;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0Init()
{
        TMOD=0x60;
        TH1=0xF6;
        TL1=0xF6;
        ET1=1;
        EA=1;
        TR1=1;

}
void display(uint n)//****************************************************时钟显示
{        uint z;
        for(z=0;z<2;z++)
        {

                if(z==0)
                {
                        LSA=1;LSB=0;LSC=0;
                        P0=smg[n/10];
                        delay(10);                 //延时函数,没有延时将不能显示
                    P0=0x00;
                }
                if(z==1)
                {
                        LSA=0;LSB=0;LSC=0;
                        P0=smg[n%10];
                        delay(10);
                        P0=0x00;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int num;
        Time0Init();
        while(1)
    {
                if(key1==0)
                {                LED1=1;
                        delay(20);
                        if(key1==0)
                        {
                                js=1;
                                delay(10);
                                js=0;                               //给它低电平,让它计数
                                delay(10);
                                num=read();           //将寄存器的值放入num
                        }while(!key1);
                }
                display(num);
    }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LED1=0;

}

这个是可以实现功能的一个代码,但是使用了独立按键判断,我老师说那个P35接口可以直接给低电平计数,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